帮忙推荐个家用路由,二三百的性价比高的

楼主(2021-07-31):
帮忙推荐个家用路由,二三百的性价比高的,谢谢啦

网友:
京东路由器,速度快信号好还能赚钱。以前用斐讯k2p的,一直以为k2p很好,换了以后斐讯的扔了落灰了,性能差太多了。

网友:
现在的无线路由器能几个连接起来用,一键匹配,不需要单个功率大

网友A:
不在乎wifi6的话。就直接买二手的网件R6300V2或者华硕AC68U。便宜大碗。就是发热有点大。

网友:
redmi的AX6性价比不错,但是停产了

网友:
磊科的B6 ,190元 全千兆。 买了就扔一边放着就行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7449-1-1.html

网友B:
红米AC2100,AX5,AX6或者是运营商定制版的都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米AC2100,AX5,AX6或者是运营商定制版的都可以考虑

我对比了红米AX5和华为3000M电信定制版的,都是支持wifi6,2.4G和5.8G信号都没红米AX5强

网友C:
tplink 1950G  mesh路由器。
多多上大约110左右一个。买三个。放在家里各处。mesh技术无线体验直接起飞。比什么单头的路由都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link 1950G  mesh路由器。
多多上大约110左右一个。买三个。放在家里各处。mesh技术无线体验直接起飞。比 ...

好用吗?mesh无线传输真的不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乎wifi6的话。就直接买二手的网件R6300V2或者华硕AC68U。便宜大碗。就是发热有点大。 ...

谢谢指点啦

网友:
J1900软路由

网友:
不要WIFI6的话网件的6300以上型号都不错稳的一匹,WIFI6的话多的很200左右都行

网友:
tp的 xdr3060或者买两个小米cr660x系列同款组成mesh扩展,

网友:
两三百,性价比高之外,还有什么要求吗?比如什么飞机、去广告、文件共享、离线下载、QOS之类的。只求稳定的话,感觉可以买个刷了小米、K2P之类,刷个Padavan固件,那是非常稳的。也可以买华硕系列的,但价钱相对贵很多,建议买二手的,例如AC86U这种经典的机型。(虽然发热大,但还是很稳定的,性能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