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克TR1300A热风拆焊台拆机看看真假和做工

楼主(2021-07-31):
刚入手了这款快克TR300A热风拆焊台,第一次买快克的产品,想拆开让大家看看,是不是真货。还有看一下快克的做工怎么样。必竟不便宜啊,对于我这业余的有点小心痛,平时都是用的普通电烙铁十几元一把,这次狠心入个热风枪玩玩。

楼主:
第一次发贴不会发,以后多学习一下。收到第一眼感觉不像全新的机器,屏上和手柄软管上有擦洗过的水痕,卖家说是出厂擦的静电液。还有第一张里面电容上有一堆的锡渣,快克就这水平啊,还是个上市 公司。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不像是假的,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发贴不会发,以后多学习一下。收到第一眼感觉不像全新的机器,屏上和手柄软管上有擦洗过的水痕,卖家 ...

不要慌,快克就这水平。这类小众工具没什么选择。

网友:
恭贺楼主喜得拿手工具!

网友A:
快克送了楼主一大坨焊锡, 羡慕嫉妒

网友:
不是外包就是N手代工,没量的东西,是这鸟样的啦,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
里面竟然是大号鼓风机

楼主: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拆手机字库芯片温度调多少度啊,还有风量调多少,用多大的风嘴,标配三个风嘴4.4mm  6.4mm  8.4mm。纯新手第一次用风抢,拆了几个没成功掉了很多点。

网友:
肯定真货,山上的工艺没这么好,就是品控不咋的吧,应该搞干净了出厂

网友:
买个司登利的大炮,便宜好用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A:
快克送了楼主一大坨焊锡, 羡慕嫉妒

眼睛真尖,电容上那么大一个。万一掉下来,就是短路。。。

网友:
别要啥自行车了,快克做工就这水平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如果没有快克,你就得花更多更多得钱买国外的品牌你更破财(做工当然更好,你愿意吗?)。。。
强迫症可以自己DIY重新焊接一遍,自己洗板。这样就工工整整了。

网友:
用过不带风枪的和你这差不多也是触控开关四个按键的快克焊台,能设置三个常用温度。用过的最好焊台。前单位标配。采购坚信便宜没好货是个女的老板亲戚电钻都是大有博世,两块看电压的万用表福禄克15B

网友:
我刚刚也买了一个,你的也是和我一样吗?风枪插头有一个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