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把转向太灵活?给电动自行车增加自动回正功能

楼主(2021-07-31):
       刚到青州这边,淘了一辆电动车方便出行,但是呢,感觉这个车把转向太灵活了,自由度太大,本来是找修车大叔给调了龙头锁紧螺母,但是说是也不能太紧了,会损坏部件。好吧,只有自己动手想办法了,买了他两个弹簧,头天光想着弹簧了,装上后发现这两个是阻力弹簧,能凑合用,第二天早晨又去买了两个拉力弹簧,等以后再更换。装好后,骑起来,感觉车把稳定多了。       感谢各位大神关注,刚才又去升级了一下弹簧,把拉簧装上了,目前还是用的那个提袋的绳子,以后有小铁链了再更换。目前两边是几乎不受力,只有拉簧的自身重力,线绳的重力就忽略不计了。当车把左右扭转时,拉簧拉力自动启动,这样也避免了menghanru大神提出的“要是某一侧的弹簧松脱了,要跑偏了”的可能性。因为1.0用的是阻力弹簧,没有找到拉簧,就先凑合装上试车了,感觉设计思路符合实际驾驶需求,后来买到拉簧,趁今天有空就更换了,2.0版诞生!欢迎各位大神围观并提出宝贵建议,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高级  方向自动回正

网友:
不会回过头吧

网友:
哈,这个回正有创意。

网友A:
要是某一侧的弹簧松脱了,要跑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某一侧的弹簧松脱了,要跑偏了

专业的弹簧,专业的装配哈

网友B:
高级,速度再定一下,搞成自动巡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速度再定一下,搞成自动巡航!

爱玛的,确实有的,说是右手边的按钮就是定速巡航的,我试了试没用,估计是坏了

楼主:
没有广告的意思昂,班主高抬贵手

网友C:
改成这样,还不如不改为好~!
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这样,还不如不改为好~!
太危险了~!

你说的危险也是上边大神提到的,或者是别的,请明说,谢谢。若是与上边大神一个意思的话,也就是一侧弹簧失效就会导致自动转弯是吧?那个弹簧力量不大的,拉簧已经备好了,这两天就会调试更换,会改成两侧拉直,但不受拉力的状态,但是只要扭转龙头反向侧的拉簧就会有拉力阻滞。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关注,刚才又去升级了一下弹簧,把拉簧装上了,目前还是用的那个提袋的绳子,以后有小铁链了再更换。目前两边是几乎不受力,只有拉簧的自身重力,线绳的重力就忽略不计了。当车把左右扭转时,拉簧拉力自动启动,这样也避免了menghanru大神提出的“要是某一侧的弹簧松脱了,要跑偏了”的可能性。因为1.0用的是阻力弹簧,没有找到拉簧,就先凑合装上试车了,感觉设计思路符合实际驾驶需求,后来买到拉簧,趁今天有空就更换了,2.0版诞生!欢迎各位大神围观并提出宝贵建议,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D:
没啥用玩新鲜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啥用玩新鲜的想法

主要是感觉骑起来的话,车把容易晃,个人技术也很一般,就想到了这个方法,毕竟走直道的时间多,这样胳膊省劲啊,两个弹簧可以保证几乎一直直道。这样只在拐弯时适当用力即可

网友E:
这是个两轮还是个三轮啊,如果是三轮的话,不评论
如果是两轮的话,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强烈建议把这危险的东西去掉,这不是自回位,这是催命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两轮还是个三轮啊,如果是三轮的话,不评论
如果是两轮的话,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强烈建议把这危 ...

您好时师傅,这车是两轮的,您给解释解释为何不是自回位啊?如何就不安全了,谢谢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时师傅,这车是两轮的,您给解释解释为何不是自回位啊?如何就不安全了,谢谢啊 ...

骑两轮骑了很多年了,印象最深的就是骑着车把不怎么灵活的累一身汗的情况,再就是比如被突然而来的书包带子或者绳子把车把系死了,
两轮掌握平衡不摔倒要由身体及车把方向来保持,你仔细看,每辆车的前叉管都不是直上直下的,而是都有那么一个或大或小的角度存在,这个角度的存在就是为了快速使用车把角度来调整车辆平衡。如果车把死掉或者不怎么灵活,肯定轻则一身汗,重则摔跟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骑两轮骑了很多年了,印象最深的就是骑着车把不怎么灵活的累一身汗的情况,再就是比如被突然而来的书包带 ...

感谢时师傅建议,您说的我理解,其实我这个拉簧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绑缚在那个前面铁管上,那个铁管本身也有晃动空间,车把能左右摆动掌握平衡,我的改造的初衷是避免转向太大了,开直道时不会摆动过大,改造后这几天几乎每天骑着代步,感觉还可以,跑的不远,目前最远是出去5公里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骑两轮骑了很多年了,印象最深的就是骑着车把不怎么灵活的累一身汗的情况,再就是比如被突然而来的书包带 ...

本来是想锁紧那个龙头螺丝,修车师傅说那样不好。现在的摩托车的车把转向就感觉沉,也是避免转动太灵活了吧,可能我理解的不对,但我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转向的时候有阻滞感,本来还设想在龙头锁紧螺丝里面垫圆环橡胶片来,但是感觉更换会很麻烦吧,就先用这个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是想锁紧那个龙头螺丝,修车师傅说那样不好。现在的摩托车的车把转向就感觉沉,也是避免转动太灵活了 ...

不妨您可以简单弄点布条或细绳缠到前叉的立轴上来使转向不那么灵活,然后您可以对比一下怎么样骑着更轻松更安全了,当然,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先一下安全无人或者少人的地方,太危险

上学时候骑自行车都要玩个大撒把,车把死的就不敢,车把灵活的就敢,车把死,怕挨摔

摩托车感觉车把沉是因为整体车比较重造成的,但如果您把车身从下面用东西顶起来使前把处于自由状态,这时候您会发现它的车把也是转向很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