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修春雷705收音机

楼主(2021-07-31):
该机通电无声,拆开检查发现是耳机插座接触不良,处理一下就有声音了,在低放前端接入4mV正弦波,输出峰值达到4V,说明低放增益正常,再检查中频曲线和增益,均正常,检修结束。从检修来看,该机出厂快50年了,性能仍然非常保持不错。

天线输入5mV 465KHZ扫频信号的波形,横向每格6.25KHZ。

天线输入2mV 465KHZ扫频信号的波形,横向每格6.25KHZ。

网友A:
老机子能保存这么完好实在是不容易啊

网友B:
中波和短波,听不到啥声音,可能只剩下情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波和短波,听不到啥声音,可能只剩下情怀了。

短波搞个天线还可以的,但是中波真的废了

网友:
这老机机保存到现在不容易呀!

网友:
老机器做工可以,就是时间长了,电容会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子能保存这么完好实在是不容易啊

73年的机子,快50年了,里面的电解电容都不用换,质量确实不错。而我修过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未的红旗8402,一般都得换电解电容。说明当时技术进步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和短波,听不到啥声音,可能只剩下情怀了。

说的是,老收音机一般就只剩下情怀了。现在如果外出散步要听收音机,用的也是袖珍小巧的DSP收音机。

网友C:
这成色,可以卖给博物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成色,可以卖给博物馆了!

卖给抗日神剧剧组做道具

网友:
这得多细心,才能

网友:
成色不错……其实乡下中波还属于正常收听级别…

网友:
我小时候玩过这个收音机,现在快手上还有人直播试用矿石收音机

网友(2021-09-02):
飞乐还是个钴磁喇叭,不错不错啊 16欧姆,0.25W:lol::lol:

网友:
我家里有一台更古老的春雷收音机,请问多少钱收

网友:
83年自己组装的收音机,现在还保存着,还能服役。

网友D:
居然有扫频仪这样专业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有扫频仪这样专业的设备。

那是示波器加自制的扫频信号发生器测的,不是专业设备。

网友:
一代代传下去!~

网友:
这成色相当不错了,保存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