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操作,改下诱骗线

楼主(2021-07-31):
现在65w氮化镓充电器很便宜,可以取代一部分笨重的充电器。
然后就买了根内置pd触发的Type-C转Magesafe1磁吸L头的线。

买来后小心地测了一下输出电压发现是20V(这里很难拍照),也就是说目前PD的最高电压。
然而电脑输入电压为14.5V,查看了一下图纸发现输入电容也是耐压25V的,长时间使用下去很危险。
使用了一段时间发现电源头发热也挺大,应该是在20V输出时候效率比较低。

然后我决定骚操作一下,大不了给这根线重新找个诱骗器接上。
风枪200度给外壳加热了一下,里面胶融化了,一使劲给撸下来了。

里面是这样的左边芯片是个诱骗触发芯片,右边是个7533 LDO降压芯片。

扯开后发现LDO输出通过10Ω电阻及一个小电容滤波。

然后问题就来了,这个触发芯片是啥型号?上面模糊不清,可能打磨过或者压根没有丝印。。
然后随手测了一下发现,1脚是电压输入,45脚连在一起,9脚有一个电阻到地,但是没有焊接。
剩下的引脚除了到usb的cc其他是悬空的。
由于是个十脚芯片而且还是诱骗的芯片另外GND位于下部焊盘,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没有几种了。
不论是CH224K芯片还是另外几种基本上引脚都类似于CH的芯片可能是相互模仿吧。
但是通常CH224会打上丝印,并且在检测不到VBUS电压时是无法触发的,这个设计并没有检测电压,他把检测脚给悬空了。

算了一不做二不休,给那个地方补全一下看看啥效果,发现9脚通过电阻接地后,输出电压被诱骗到了9V这个结果没有什么意义,
只是说明了这个触发板很有可能是为了给无线充电器触发使用的,另外通过几个芯片对比触发9V很多都是9脚拉低。

决定盲猜一个XSP06芯片...,把2、3脚拉高,把9脚拉低。没想到成功了...确实输出了15V。

可喜可贺至少插上至少还是好的。

直流输入已经变成了14.xx V。

再次骚操作一下 200度再给吹回去...改造成功。

网友A:
厉害厉害. 吹风取外壳学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 吹风取外壳学到手了.

其实并没有想到效果这么好,想着能无损拆下来就不错了,没想到安回去也还行。

网友:
厉害。。。。pd我觉得不是常规解决方式,你还来个修改

网友:
没丝印都让你给猜对了

网友:
这个取外壳的方法好。

网友B:
datasheet是哪下载的?能给个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是哪下载的?能给个地址吗。

这个芯片资料都是零零散散的,并没有整份完全的。不过仅有的内容,就可以使用了。Ch224k官网是有整份的,大同小异。
Ch224k不需要外部稳压,并且经过电压检测后才会触发pd,是那种轮训式的。比如设置的是20 但是充电器不支持,他会降到15 12挨个尝试。
至于图上这个,不知道什么机制,反正不检测外部电压也会触发设定的电压。

网友C:
直接弄个15V10A不省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弄个15V10A不省心吗?

笔记本电脑。。。要不然得带个大的适配器半斤重

网友:
勇于实践,敢于折腾。佩服!

网友D:
牛逼,乱猜都能猜对

楼主(2021-12-06):
引用 网友D:
牛逼,乱猜都能猜对

其实 因为这几款诱骗芯片都是大同小异的。感觉有串通

网友(2022-11-17):
万一线拿错了,设备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