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EeePC电池解锁过程be2works+cp2112

楼主(2021-07-31):
手头有个eepc,N455的扔床底多年了,前两天翻出来检查了一下,电池饿死了。

给它上刑,电池接口标识有正负极,从负极数,1、2是负极,4、5分别是sda、scl,cp2112小板连好,读取电池信息:

是否TI芯片的粗略判断方法:命令窗口 交互

红圈中读取芯片id,显示0750,瞎猜一下20Z75

绿圈中读取电池状态,990A由16进制转成二进制,对照datasheet中的说明,了解电池当前状态为pf

1选择对应芯片型号,2读取信息

回到命令窗口:
分别读取unseal、fullaccess、clearPF密码,按规格书说明的格式,发送到制造商存取地址。这里20z75是早期芯片了,软件按上一步2读取时已自动发送unseal、fullaccess、clearPF,但此时仍然是PF状态,输入62地址的密码清除PF标志,查电池状态已变化,但测试仍然是锁定无法充电,怀疑电芯电压过低,解锁后会反复上锁。

给它上重刑:

破拆漏出正负极,量电池组电压只有4伏多,外接电源充到11伏,有一节电池发烫

再上命令窗口,不知不觉,软件已自动给它解锁了,充放电恢复。这个电池只有3节电池,其实可以改成6节,然后ww 18 1130、ww 10 1130就可修改设计容量和充满容量,然而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我来膜拜大佬。有软件,技术就是牛!

网友:
好像是充满电就可以自动恢复

网友(2021-10-15):
大神Be2works破解版 可否发我一份?万分感谢,我也想救下我的电池!

网友:
求Be2works破解版

网友:
Be2works破解版,能共享出来么?或者私信发我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
请问怎么修改容量

网友A(2022-05-02):
求Be2works,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Be2works,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坛里有人分享,找一下

网友:
一直搞不懂笔记本电池为何要上这个所谓的锁

网友(2022-06-27):
我有一个华硕笔记本电池也是挂掉了,是1个月左右没开过要,后面开机,电池用不到5分钟就没电了。。。还有得救么?

网友(2023-03-13):
自己尝试失败  输入解锁命名 再次查看00寄存器  依旧是原来的样子

网友B:
我尝试发送指令,解锁致命错误那个指令到00,发送成功,但再次读取00,依旧是890a,致命错误依旧存在,电池电压也都是充满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软件的问题吗?发送指令和读取信息都可以,改写容量也可以成功。就是解锁始终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尝试发送指令,解锁致命错误那个指令到00,发送成功,但再次读取00,依旧是890a,致命错误依旧存在,电池 ...

话说怎么改容量,,

网友(2023-10-09):
30695A这个芯片 BE2Works4.52不支持,也能发送这些命令吗

网友(2024-09-21):
be2works 4.52好多都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