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收了一台裂屏的索尼wm1a,希望大佬能给出好一点的建议

楼主(2021-07-31):
虽然也不影响使用,但还是想修好。网上也没卖屏幕的,该怎么修呢。希望大佬能给出好一点的建议

网友:
去修手机那里问问看能不能修好,就是那种爆修复.很多都可以.网上也有爆屏修复套装卖的,不过不介意去试,

网友:
全好的要3000,能用就别折腾了。

网友:
这个就只能,去找修手机的换一下上面的盖板,一般人做不到

网友A:
价格不菲吧!入手的时候!

网友:
没有触摸屏什么操作也不耽误,有什么必要去换。
实在是不差钱,维修站可以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不菲吧!入手的时候!

收来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闲鱼上有拆机屏,但价格还有点贵,都够买一个好点的耳机了。这机子好像没有全新的屏和外面的玻璃卖,而且是LCD屏的,只看能不能碰到一个显示部分坏掉的屏幕总成,找人分离外面玻璃,再把这台黑砖的显示屏重新贴合上去。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光敏胶水修补一下,再贴个钢化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有拆机屏,但价格还有点贵,都够买一个好点的耳机了。这机子好像没有全新的屏和外面的玻璃卖,而且是 ...

这个有点难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光敏胶水修补一下,再贴个钢化膜

关键是,裂开的缝还是会有痕迹的吧

网友:
修汽车挡风玻璃裂痕的胶水修补一下

楼主:
回来了以后我仔细捣鼓了一下感觉这个屏幕有点凸起,但是又不敢扣,怕扣坏了回来了以后我仔细捣鼓了一下,感觉这个屏幕有点凸起,但是又不敢扣,怕扣坏了然后我发现这个右下角有点气泡,我瞬间感觉不对劲

楼主:
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
哈哈。。。卖家后悔死了。。是保护屏裂了?!

网友:
这一波楼主赚了啊

网友:
血赚啊,刚开始我其实也看到贴着钢化膜,索尼logo那头白边挺明显的。我以为是里面碎了,怕割到手才贴的膜,没想到就是钢化膜碎了
黑砖的膜可比屏便宜多了,才8-15元左右。估计这机子,卖家也是收来的,不是一手买的,不知道它贴了膜,看这样了就当碎外屏的价格卖了。下次我去闲鱼淘机子刻意留心下这样的机子,索尼有些非旗舰的播放器,本体大多都是亚克力外面镀膜镜面的那种,根本不怕碎外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