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华为平板花屏,求助

楼主(2021-07-31):
华为平板花屏,换屏?

网友:
去华为售后换屏就行了

网友A:
线性花屏第一时间看屏线,块状花屏第一时间看显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花屏第一时间看屏线,块状花屏第一时间看显存。

谢谢,是块状看显存

网友:
手机平板故障不要拿电脑的经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