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山上的12cm电脑散热风扇

楼主(2021-07-31):
拆一个山上的12cm电脑散热风扇

就这么一个元件,懒得装了丢垃圾桶

END

网友:
一个霍尔,直流无刷,可以用啊!

网友:
这个还是卡圈锁紧;要是见过后边封死一次性的风扇这个就不会扔了

网友:
这个是铜套轴承,缺油会异响。

网友:
风扇有啥好扔,速度降下来,一样超静音。没啥必要买贵的。12厘米的扇子速度700转/分以下,完全听不到声音。

网友:
无刷驱动板用一半环形比较少见,以后会出现直接霍尔连接,无需电路板最节省设计。

网友:
前不久自己捅咕捅咕维修了一个有异响的小风扇,家里没有润滑油用的纯凡士林,还好,到现在还没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