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买个B75主板,好纠结

楼主(2021-07-31):
二奶机,目前是映泰的h61,cpu是i5 3330. 总体十分流畅。

目前的问题是,sata是II, 而不是III, 发挥不出ssd的性能。BIOS有bug, Windows下深度睡眠后醒不过来。USB是2.0的,蛋痛。

将h61换成其他大牌的B75,可以解决以上问题,只需要130-150大洋。

但某鱼水深,买到的很大概率是维修过的。个人卖家手里的货,也很可能本来就是二手的。京东上买有质保的二手货,就要200多。

如果主板,内存,cpu都换新的,也要1000多。考虑到二奶机,似乎又没必要。

网友A:
想要用SATA3,容易啊,装个PCIE转接卡,想要多少SATA3就有多少SATA3。
但是PCIE转出的SATA3不能进行系统引导,所以只能用来当仓库盘,专门弄个系统盘插在原生SATA接口上就行了,系统盘需要高速写入的场合很少的,用SATA2还是用SATA3差距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用SATA3,容易啊,装个PCIE转接卡,想要多少SATA3就有多少SATA3。
但是PCIE转出的SATA3不能进行系统引 ...

加转接卡的话,我花了钱,只能解决sata的问题(还不是100%完美).

睡眠死机和usb 2.0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啊。

网友B:
我的技嘉B75M-D3H用了10年了,升级过BIOS,还在正常用,只是CPU拉跨,上E3V2现在还有点贵

网友:
本地电脑店找个啊 基本上都能质保一个月

网友C:
你想从sataⅡ升级到sataⅢ,然后我们想从sataⅢ升级到M.2:t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从sataⅡ升级到sataⅢ,然后我们想从sataⅢ升级到M.2

的确是,一旦用了M.2就回不去的了。

网友:
我有一张卡解决你所有问题,俩sata3,俩u3,而且支持引导,直接插到独显槽,直连CPU。

网友:
我也用H61,我觉得花个十几元,买张USB3的拓展卡比较合适,usb3日常U盘读写快很多,用得着,其他的可要可不要,就不用花钱投入了。

网友:
一百多块钱都要纠结那还整他干什么,就那样得了呗。

网友:
花不了什么钱,B75买个技嘉华硕一线牌子也就100多点,即使修过的也没啥,修好了一样用不影响。H61挂某鱼也能卖个百八十,我一块坏的H61某鱼回收都卖了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技嘉B75M-D3H用了10年了,升级过BIOS,还在正常用,只是CPU拉跨,上E3V2现在还有点贵 ...

E3V2年初的时候两百四十多,现在要两百六十多了,而且没有集显,我一直在纠结,哈哈

网友:
如10楼所说,100把块钱还纠结半天。它都没嫌你穷,你还嫌它旧了

网友:
把nvme驱动刷进去,然后直接上pci转nvme吧。

网友:
H61确实蛋疼,我10年前的笔记本还在用,二代i3,幸好主板是H65的支持SATA3。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卖掉好的H61换个B75我觉得最划算。好的可以卖80-90,B75大概120.出去运费多加40-50元吧。

网友:
买块全新的“华南金牌”B75主板吧,三年质保,不到300块钱。

网友:
再有其实也就差那一点点,不影响啥,心理作用而已。

网友:
睡死的问题会不会跟睿频有关呢,我的破本不关睿频休眠后唤醒只有显示屏微亮,关了就好了
DELL N4050 I5 2450M +4G+500G+AMD 6470M,系统是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