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炸了的RongDeYuan 12.6v 5A充电器

楼主(2021-07-31):
以前拆开看了一下没拍照,没想到这次炸了,烧保险 整流桥短路 芯片炸了,0.5欧电阻阻值0.9,不知道8角芯片是什么了,还能修吗?

没测不知道有没有5A

淘宝带风扇的30了

淘宝看了很多里面都是跟这种差不多的没什么肉
刚捡到炸掉的壳是打磨过的

网友:
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A:
脑瓜盖炸飞那个很大机率是3842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脑瓜盖炸飞那个很大机率是3842之类的。

应该不是384X之类的,就一颗芯片没有mos管,看功率也没有5A啊。

网友:
卧槽,天灵盖都炸飞了

网友:
这电源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这种电源送我都不要, 纹波太大,又不稳定

网友:
这电路好精简。

网友:
不炸就怪了,60多W,就靠一个8脚芯片

网友:
这天灵盖炸得比专门用工具开还干净

网友:
这种很像9.9元包邮的翻新充电器,电流能有2安就偷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脑瓜盖炸飞那个很大机率是3842之类的。

你看到又场效应管吗?  384X属于PWM管子 没NMOS  单单PWM是不能完成初级的循环的

网友:
这做工还是换吧别折腾了

网友:
应该是个电源膜块,走一下路线也许就知道了……

网友:
这板子上好干净啊,这种5A不敢用

网友:
总共没几个零件,炸成这样了,别修了,这根本就是电子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