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脉力诚300元的充电器维修.设计不科学不完善造成的故障

楼主(2021-07-31):
脉力诚300元的充电器维修.设计不科学不完善造成的故障
1到12A电流可调节.一个300元.实际使用中.功率因数很低.导致普通的功率计.根本测不出来......
上次使用正常.下次使用时.插上电.一按充电器上的开关.就听啪.啪.2声响.一股黑烟出现..充电器完蛋了....打开看到如图..拆下原件.看到铜箔一处烧断.另一个快断了..保险丝黑丁丁的....拆下发现保险竟然没有烧.
仔细查看.原来电路板是正反双面电路.正面的保险下面.就是电路.保险管头的极.和负板中间.只有一层绿油....击穿后.直接正负极连一起了....炸的2声音.一次是铜箔.一次是保险管下面的铜箔.2次短路.2次声音.
确定了原因.直接换了保险和电路用电钻重新钻眼.飞线..然后图省时.没有测量.插电....又是啪的一声音.又炸了....仔细查检.测量.电阻为零~~~1510的桥整是短路的...去中州商场2块钱买了2个1508代换.又买了十个10A保险管.回来换上.查看下没有什么问题了.通电.OK了.

故障成因 :设计不完善.
故障初起:正负极间只有一层绿油.距离1MM之内.由于振动等原因.短路
故障扩大:短路造成桥整短路.
修理经过:修后未测量.造成返工.

网友A:
压缩成本是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成本是根源。

这个充电器价格之高.功能之全.很少有超过的....但是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
你是郑州的?

网友(2022-03-17):
这哪是压缩成本,这是设计严重问题,AC线路的安全间距不够。

网友(2022-05-26):
第一次是设计问题,第二次就是你的问题,上电之前没好好检查

网友:
都是简配惹的祸

网友(2022-09-20):
这个线路设计有问题,要么在工厂保险安装的时候稍微高一些,底下打胶固定。这样卖出来真是害人

网友(2023-04-15):
中州商场?楼主郑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