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给江淮车机增加隐藏的时间显示功能,到底是工程师傻还是我聪明?

楼主(2021-07-31):
给江淮车机增加隐藏的时间显示功能,到底是工程师傻还是我聪明?

车都开了6年,最近放两天假,闲的蛋疼折腾它一下.
偶然发现车机关闭之后会显示时间,只是无背光看不见.
因为车机关机之后屏幕背光也关闭.

拆开车机慢慢研究一下.

发现背光是两颗LED串联的,然后通过排线的4脚和主板连接.

显示屏驱动芯片.

发现led背光是从这里接入的.
这里是一个9v转5v的电路,看不懂.

然后再往前面挖,挖到了7809这里.

再继续往前面挖.又挖到了2sb834三极管这里.
发现这个三极管主要控制后面的7809,开机后sb834就有12v输出.
关机就没有输出,原理搞不懂,但是我就搞了个暴力措施.

拆掉它,7809前端直接从acc接电,
这样一开钥匙屏幕背光就能点亮,就能看见时间.

测试一切功能正常,然后装机,不懂原理瞎折腾。

装机看看效果,上电就能显示时间。

按开关就能打开收音机。

我有个疑问?如果不拆sb834,
直接接在后面对sb834及前面的电路有影响吗?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想不开车机也能看到时间显示,连VCC到SB 834脚加一颗二极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设计的时候疏忽了,国产的很多细节有提升的空间

网友:
设计师没想到的是你家用了!装车上要考虑电瓶耗电的。

网友B:
这电瓶的工作时间,就如你一个月不开车就饿死了。厂家确实是为了减小待机电流而考虑的

网友:
别抖聪明了 在车上费电瓶的电!

网友C: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说多耗电呢,楼主接的是acc,也就是钥匙插进去拧到acc档才会有的电,如果钥匙拔掉,led还是不亮的,并不是led全程通电。
其实国货很多细节都不行,例如我孩子有个按键手机,应该用的是用老年机方案做的,可以设置开机静音,关机静音,就是设置不了电池没电的警报声,所以动不动在课堂上电量不足发出滴滴声。
当然外国货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有一个HP4500的喷墨一体机,用了好多年现在搓纸轮不太好了,那么毛病就来了。如果搓纸不进去,那么没问题,提示无纸,按一下ok键就可以继续。如果第一次搓纸,纸张打滑慢了一拍才进去,然后会吐空白纸出来,如果下一张正常了或者纸不进去,那也没问题。就是连续两次纸张打滑慢一拍进去,打印机会立即停机,纸也不走了,也不打印了,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取消打印,等纸吐出来,打印的内容也不会继续了,需要再看已经打到几页,重新打印,这就是bug,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到连续两张纸打滑,而造成的bug。

网友:
接ACC应该没问题,开钥匙上电,关钥匙断电

网友:
作为对标BBA的蔚来的二线品牌,江淮的车机貌似做工还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说多耗电呢,楼主接的是acc,也就是钥匙插进去拧到acc档才会有的电,如果钥匙拔掉, ...

HP遇到你这种钉子户,表示很无语,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P遇到你这种钉子户,表示很无语,哈哈。

给你这么一说,还真想到是那么回事了
打印机是11年买的,到现在正好10年了,几年前就发生进纸不畅,一直忍着用,后来无意发现,进纸的地方有一块绿色的胶,以前可能是橡胶一样的材质,后来变成了口香糖一样的材质,很黏,把纸张的头粘住,所以进纸不畅,把那块绿色胶拆掉,马上进纸就很顺畅了,所以不知道这块绿色材质是干什么用的,难道就是为了几年老化,迫使用户换机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想不开车机也能看到时间显示,连VCC到SB 834脚加一颗二极管应该就可以了。 ...

那样必须断开VCC才能关闭背光,一旦断开VCC,时间就不能保存了,车机很多就是为了省电,关闭ACC来实现背光开启,楼主的方法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这么一说,还真想到是那么回事了
打印机是11年买的,到现在正好10年了,几年前就发生进纸不畅,一直 ...

肯定不是吧。国外的法律法规比较严格,对使用的材料有自然降解的要求。
并非是厂家故意这么干,如果你的非金属材料不能自然降解,可能进入市场都很难。

网友:
我的江淮收音机没时间,设计的人我骂他祖宗作八代n遍了,我自己在后视镜里加了个,效果极好。楼主这种表很多车就是开钥匙背光亮的,没什么不妥,不要讲原装的是最好的,有亮的有不亮的,难道都是最好的?

网友:
作为上315晚会的品牌,江淮一直引领中国车企

网友E:
钥匙拔了车上没人了时间就没人看了,背光也会耗电的时间长了电瓶会亏电导致打不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说多耗电呢,楼主接的是acc,也就是钥匙插进去拧到acc档才会有的电,如果钥匙拔掉, ...

同款打印机,也好几年了。目前没发现你说的问题,可能我用的少。原厂墨盒没墨后,改了连供,不好用。索性拆 了,彩色墨盒坏了扣掉只用黑色。用了一阵黑色也挂了。买了个杂牌墨盒用了几个月没墨了,加上后不好用,估计用不了几次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钥匙拔了车上没人了时间就没人看了,背光也会耗电的时间长了电瓶会亏电导致打不起火。 ...

接的acc,拔钥匙就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瓶的工作时间,就如你一个月不开车就饿死了。厂家确实是为了减小待机电流而考虑的 ...

看这里。接的acc,关闭钥匙后就没电了。

网友:
居然忍了6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