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金正移动电源便携式锂电风扇ST-107

楼主(2021-07-31):
早先刚流行这种小风扇时,跟风买的。使用的是可更换的18650锂电池,除了有三档风力调节外,还可以当照明灯、移动电源用,做工看着也还可以,不算省料。到手后,没用上,一直闲置。最近需要用了,用了没多久,就不转了。这款小风扇到手就有问题,没用充电满电状态指示,始终亮绿灯,充电使用的ETA9638方案,理论上支持充电状态指示。到手拆开过,发现充电状态指示灯开路,一时用不着,没处理。这次一起解决一下。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当时买了2个这种金正移动电源便携式锂电风扇,型号:ST-107。2个都没用充电满电状态指示,充电始终亮绿灯。其中,粉色的这次用了没多久,就不转了。

一、小蓝篇

这个只是没用充电满电状态指示,充电始终亮绿灯,充电使用的ETA9638方案,充电状态指示灯开路,更换一个就好了。不放电池,红、绿灯闪烁,充电亮红灯,充满转绿灯,USB测试仪显示充电电流为0A。

锂电池保护部分,DW01+8205方案的;照明用的是5mm的聚光LED灯珠;充电接口用的目前常用的MicroUSB接口。

充放电使用的ETA9638方案,LED1输出状态指示灯,LED2充电状态指示灯,LED3充满状态指示灯,LED2损坏开路,充电时,始终亮绿灯(LED3亮),可以充满自停,但不变灯。原使用0603贴片LED,手头只有0805的,换上效果还可以。

AL594升压芯片,和C5、C6、D1(SS34)构成升压电路,通过R10(123/12K)、R8(103/10K)、R7(752/7.5K)三个电阻阻值大小,控制风扇工作电流,风力大小。

移动电源部分,用的ETA9638方案,实测充放电电流最大可达到1A,输出USB口D+、D-短接。

充电始终亮绿灯。

手头只有0805红色的,换上效果还可以。

不放电池,红、绿灯闪烁。

充电亮红灯,充满转绿灯;原绿色LED,亮度有些低,拍照效果不是很好,实际效果还可以,就没换。

next

楼主:
二、小粉篇

这个用了没多久,就不转了,故障现象:1、按启动键,无法启动,电机直接接5V电源可正常运行;2、充电亮绿灯,但充不进电,ETA9638芯片温热;3、USB无法正常带载,输出空载电压在0.3V左右。另外,遗留问题没有充电满电状态指示,充电始终亮绿灯。

经检测C5、C6电容短路(二者并联关系),焊下来后,发现C5(颜色深一些的)短路;C6正常,容量11uF,耐压值估计是16V的。手头没有这种规格的贴片电容,找了个22uF/25V的电解电容换上,恢复正常。C5、C6上端与SS34的负极端相连,更换的电解电容选择上负下正。

将损坏开路的LED2更换。

拆下来的3个元件(左边的电容是好的,容量11uF)。

充电中

运行中

相关链接:
拆金正USB迷你风扇

网友:
这种都是抄袭共田风扇造型了,电路板稍微改一下又是一条好汉了。

网友:
电路过得去,值的一拆

网友:
涵道设计不错,更适合找7叶片换上,带充电宝设计很实用。

网友A:
当年也跟风撸了几个,用的机会不多

网友:
现在的风扇越来越缩水了。

网友:
里面电路不错

网友:
现在很少有车上

网友B:
当年也跟风撸了2个,电路都不同的,换电池就要插一下充电线冲一下才能用的

网友:
我咸鱼上买的跟老铁这个几乎就一个模样,就剩下牌子不一样了

网友:
刚在老王家买了5个挂脖风扇,拆东墙补西墙修出来4个。

网友:
几年前也撸了好几个,放着放着就吃灰了,前段搞多块太阳能板缺肖特基就拆里面的ss34出来用

网友C:
这种小风扇去年撸了差不多10多个了,除了2,3个经常用外,其余都是吃灰了。

网友:
厉害,我有一个小风扇上电池直接低转速转,都不知道怎么修,开关管没坏,开关管控制脚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也跟风撸了几个,用的机会不多

买了备用,没准什么时候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也跟风撸了2个,电路都不同的,换电池就要插一下充电线冲一下才能用的 ...

换电池就要插一下充电线冲一下才能用的说明里面有锂电池保护电路,现在有好多便携风扇都把锂电池保护电路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风扇去年撸了差不多10多个了,除了2,3个经常用外,其余都是吃灰了。 ...

这种小风扇撸多了,有些鸡肋,大多闲置了。

网友:
电机有刷还是无刷的

网友:
:lol:6月份也修了一个,换了充电管理芯片。
这种贴片电容坏了最苦恼,根本不知道换多大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