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金泰克S300固态硬盘(SM2256AB)不识别什么原因

楼主(2021-07-31):
试了几个工具都不识别,是不是彻底坏了?

开卡工具不识别?

这个图是论坛别人的,和我这个一样的,他的开卡工具显示如下图

用移动硬盘盒插电脑上显示盘符,但打不开,很卡

从硬盘管理看到如下图片

各位高手给看看,这个硬盘是不是彻底坏了无救了?

网友A:
先短接再连电脑工具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短接再连电脑工具才能识别!!

短接的PCB上标ROM的两个孔的,开卡工具不识别

网友A:
你的硬盘盒是什么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盘盒是什么芯片的?

硬盘盒是这样的

网友:
短接再通电,然后一直等识别到再松手

网友A:
你这个好像不能用,20329或者1153E的转接卡都可以。

网友:
检查主控供电吧,固态硬盘都是先软后硬的,慧荣不挑转接卡,现在短接不认,就要考虑是不是硬件损坏了

网友B:
格式化一下  就能用 我好多固态开完卡 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好像不能用,20329或者1153E的转接卡都可以。

确实不可以,把硬盘放电脑里可以识别,但开卡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化一下  就能用 我好多固态开完卡 就这样

没开成功,怎么格式化?

楼主:
现在挂主板上可以识别,没成功,下图中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用这个是无缓存版本,找个带缓存的。开卡前是rommod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个是无缓存版本,找个带缓存的。开卡前是rommode吗?

谢谢多次解答,对这个不太懂,拍了个背面去芯片,应该是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个是无缓存版本,找个带缓存的。开卡前是rommode吗?

我这个硬盘和这个帖子里的一摸一样,下载他的工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647&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这个才对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7294&highlight=2256

这个确实可以开,不过开卡后,在我的电脑中看不到盘符,放硬盘盒插电脑上自动安装驱动,也是看不到移动硬盘符,刚开卡不知怎么格式化硬盘?

网友A:
先用磁盘工具分区

楼主:
开卡成功,但是无法格式化,估计有问题或者是方法不对?插到主板上有时造成电脑无法启动,拔下来正常启动,有时又可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磁盘工具分区

还得麻烦大神帮看看19楼,无法格式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