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特安思VC890D 二极管档挂了

楼主(2021-07-31):
用二极管档测电动车插头,感觉是控制器的电没放完,造成二极管档闪烁,一直响。电容档失效。电阻档不能测一直显示0.L!电压档正常!

Q1.Q2..8050换成直插!Q3.Q4换的S9013!保险也换过了!热敏电阻,阻值1.2K左右。

牛屎挂了?

网友:
焊点就是渣,能换Q3Q8的也是和我一样不是很懂表,
这表测试速度快还是不错的,

下图红勾电阻看看呢,不行的话,换表吧,没修头了,

话说我那个胜利890c+  要不要嘛,

楼主:
R17 100在线98....r7 1M 在线0.97阻值还算正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R17 100在线98....r7 1M 在线0.97阻值还算正常吧!

刀盘没烧,放弃吧,随便买个炮灰i ,也不贵

网友A:
电压正常,牛屎应该没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牛屎应该没挂

能显示。能测电压牛屎应该没挂!牛屎挂了,应该不会开机,没显示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显示。能测电压牛屎应该没挂!牛屎挂了,应该不会开机,没显示了吧!
...

拨到二极管档 看11脚有没有电压输出,就是R17那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万用表的正确维修方法

他这个属于2转3: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到二极管档 看11脚有没有电压输出,就是R17那个脚

有电压.很小,零点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电压.很小,零点几

那就是芯片坏了,至少3V才行

网友:
三极管拆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芯片坏了,至少3V才行

不知道量的对不,黑笔接com,红笔接的R17芯片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量的对不,黑笔接com,红笔接的R17芯片脚!

是这样接的,

网友:
一共没几个元件,挨着量就行

网友:
联系厂家,看看能不能给你维修一下。

网友(2022-11-21):
你这表修好了没?

网友(2023-09-01):
这是什么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