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胜利DM6051交直流钳表!

楼主(2021-07-31):
闲鱼购入,有包装没表笔,还挺新的!难得硬封装芯片的,体积挺大!重量不轻!

网友A:
这东西是不是只能夹一根线来测?比如220伏交流,两根线一起夹住就测不出来。

网友B:
能测直流电流,带霍尔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是不是只能夹一根线来测?比如220伏交流,两根线一起夹住就测不出来。 ...

正常情况下夹ac220v 2线是没有电流显示的,如果有电流显示,证明后端有漏电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测直流电流,带霍尔元件

要修电焊机,所以特意买了个带直流的!

网友:
居然没有牛屎

楼主(2022-02-17):
逆变焊机居然不了,掐上数值乱跳,怎么搞?

网友(2022-03-26):
楼主看看这个,比你当年拆开研究的是不是好些,这个我打算换新了,新的还在路上

网友C:
这个超越离合器好像中心孔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超越离合器好像中心孔不转了

换吧,还是新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吧,还是新的好!

换的时候就在想还是不花钱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