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块充电板并联充电会怎样?

楼主(2021-07-31):
废品堆里有四个一模一样的对讲机充电器,看里面的充电控制还是用芯片的,丝印CDW6CF没听说过,也查不到资料。反正500毫安的电流也没什么用,索性搞四个关联,用洞洞板把输入与输出直接关联,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并联之前把电感和LED灯都拆下来换个面,充电座触簧不要了。插5伏2安充电头,全亮后闪一下后就开始随机闪,你方闪罢我登场,好不热闹。接上亏电的电池,指示灯不亮,充电电流也没有,看来还是有电池检测保护的。试着用两只10K电阻串联,中心点接电池检测点,绿灯亮了,接上电池转红灯,开始充电,电流1.87安,边做事边看电压,4.16伏第一块板转灯停充,4.17伏第二块板转灯停充,4.20伏第三块板转灯停充,4.21伏后全部转灯。
试验结束,功能正常,一时用不上,先放一边吃灰吧。
感谢围观。

网友A:
好奇,中心电阻另外一边,是串到负极还是正极。

网友B:
看来三块板设置的截止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三块板设置的截止不一样

这就叫电子元件的参数离散性

网友C:
你的插座接线有问题。测下三插接口的火零地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叫电子元件的参数离散性

元件误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插座接线有问题。测下三插接口的火零地电压各是多少?

临时用电,根本没地线。其实就是线路太长了。

这个电,供电局也是拉的临时电,线路太长了,大热天空调一开,压降大的惊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中心电阻另外一边,是串到负极还是正极。

左右两个是充电输出,也就是电池正负极,中间的是电池检测,我试过了,只要中间的电极有1.5到4伏电压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叫电子元件的参数离散性

不是的,电池接在板子一端,转灯是从离电池最远的一端开始的,导线有电阻,距离电池越远的位置,电压越高,转灯越早

网友:
这充电板不错,居然是有电感的开关降压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