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新手问下固态U盘的用电

楼主(2021-07-31):
固态U盘的新人一个,因工作需要在坛友那里买了一个256G的固态U盘  某鱼交易,  2258XT As m1153e  usb3.1。etcl

买了几个月吧,发热大这个没啥问题,前面用了几个月都正常。最近比较奇怪的是插到USB2.1或3.0 口的时候(前后USB口都试过),U盘没啥反应。  如果插上去不拔出来,等5分钟这样,U盘发热了,再拔插,就可以正常识别了。USB口我也测试用普通的2.5寸移动硬盘都能正常启动识别,我家中的微星迫击炮B450,后置的3.1口,也是有这个问题。这个是啥问题?

网友:
应该是虚焊或者板子不良,返修吧

网友:
发热就是流虚汗

网友:
明显盘已经有问题了,修吧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升级到C口以后,不管是A口还是C口,都是经常性的接触不良,以前microUSB、miniUSB时代,接触不良都很少听说,不知到底是质量不行了还是这个标准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升级到C口以后,不管是A口还是C口,都是经常性的接触不良,以前microUSB、miniUSB时代 ...

质量越来越次而已,以前都是铜片镀金,现在好多都是镀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