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咯噔一声响,电风扇开启自拆模式

楼主(2021-07-31):
正愉快地在客厅看电视呢,突然隔壁卧室咯噔噔噔一声响,吓人一跳,过去一看,电风扇的防护罩掉了,再定睛一看,原来是边缘的紧箍塑料带断了。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小时候家里的电扇,用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修复呢?

网友:
有种东西叫,尼龙扎带

网友A:
铁丝或铜丝烧热穿过去,再加胶固定

网友:
塑料头和身各钻一个小孔,铁丝缠绕上,估计还能活动几年。要妥当,只能买个全铁的外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丝或铜丝烧热穿过去,再加胶固定

万能的扎带,鳄鱼都跑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扎带,鳄鱼都跑不掉。

对,四周绑一圈,没有拿绳子绑也行

网友:
我的方法是,断掉的两端上面都打一个孔,中间穿一根铁丝过去,这样可以撑很长时间了

网友:
这个都断说明电扇质量不咋地,去当地电子城一般可以买到,要不马家或骗多多也有啊

网友:
所以结论是,安装的时候,不要太紧了,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把这个箍去掉,扎带直接扎紧两半网子

网友:
拉扣拉个7-8道欧克

网友:
这个都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网友C:
是艾美特么 ???看着挺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艾美特么 ???看着挺像

美的美的美的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扎带,鳄鱼都跑不掉。

赞同赞同赞同

网友:
只能打孔穿铁丝,我家就这样,凑合又用了六年,用任何胶水都黏不住的。

网友D:
尼龙扎带了解一下!!!

网友E:
现在的电风扇基本上都是用的这种紧箍装置,塑料件很容易老化断裂,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扎带,就是每年清洗的话要剪掉重新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电风扇基本上都是用的这种紧箍装置,塑料件很容易老化断裂,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扎带,就是每年清洗的话 ...

六根扎带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尼龙扎带了解一下!!!

已完成完成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