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TB388松下定时器接线,麻烦哪位给看下电路图,这样接对不?

楼主(2021-07-31):
s2连L2,负载接橙线,定时关后,L1和L2断开。开关导通,L1和L2通路。这么接总感觉不对劲。麻烦哪位给看下电路图,这样接对不?如果s2不连L2,L1和L2接负载,定时器不起作用。

网友:
S1、S2接电源,L1、L2接负载。S2和L2是内部连接,不需要外部接线。

网友:
左边进线电源,右边是负载,右边开关控制定时开或关

网友:
这不很清楚了吗?
S1接火线,L2S2接零线,L2输出端,
这个定时器只控制火线的通断,实在想不明白就按线路图用实物模拟接一次看看,………再不明白就得解剖定时器看看内部结构了。

网友:
电路图明明白白表在那里,照本宣科不就得了!

网友:
这玩意我拆过,那个也是日本的,而且带50-60HZ切换,就是个电机,带着转,有个行程开关,拨码打开的地方行程开关到那就接通,否则断开。便宜耐用稳定。我那时候住宿舍没空调,弄这个接了风扇,吊在床的上方。开始吹的时间久点停时间短点,后半夜气温低了凉了就停时间久点,吹时间短点,省的热醒了,一直吹又不舒服。一晃10年过去了

网友:
s2连L2,输出220v;s2不连L2,输出是一付开关触点。没毛病,跟定时器起不起作用没关系。定时器正常的

楼主:
试过很多次了,s2不连L2,定时器用不了。只有这么连,控制s2到L1的通断。只控制单路,负载另一端连s1。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A:
该定时器一般用于220单相交流电线路控制小功率用电器。
S1、S2端有两个作用,一为定时器M供电,一为负载供电;
L1、L2端作用为负载供电。
一般情况下接线:S1、L1接相线(火线),S2、L2接零线。

如果S2L2内部不连接,则需分别接驳至零线上,两个供电回路才闭合,正常工作。
两个回路分别是:定时器工作回路:相线--S1--M--S2--零线;控制回路:相线--S1--k--L1--负载--L2--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定时器一般用于220单相交流电线路控制小功率用电器。
S1、S2端有两个作用,一为定时器M供电,一为负载供 ...

我也觉得正常是两进两出,要不就是这个有问题,等有机会看下工控上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