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晶弘的冰箱冷藏风扇抖动嗡嗡响 能拆开加油吗?

楼主(2021-07-31):
晶弘冰箱,不到两年一犯病,这次是冷藏风扇开始抖动,嗡嗡响。
厂家报价竟然要240!
我觉得,从技术、材料、成本看,和电脑机箱风扇没啥大区别,网上好歹找到的原型号也要130元,是不是价格虚高?

原想能打开加油,可以再用一段时间,结果,有贴纸的那一面是死的,钻了一个孔也不是可以加油的轴。

旧风扇拆到这样再不知道怎么办了,中心那个轴是随这个铁外壳一起转动的,不可加油,有没有朋友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个电机就可以了  加油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A:
配件130、上门110,贵吗?
一个工程师,来回半天,毛利110,一天毛利220,一个月是6600,还要除掉路费油费,所以说,维修没人干。

网友:
按照尺寸换一个双滚珠轴承的电脑散热风扇比如NMB等大品牌
看图片感觉应该是标准件可以换,楼主可以量一下坏的那个外边框的尺寸上万用宝上按尺寸找找

网友B:
知道了原理,及起到的作用。无非就是让冷气在箱子里均匀点而已。那么一个几块钱的散热风扇就可以吧。我家的西门子有时转有时不转,懒得动它。

网友:
网上找规格合适双滚珠轴承,防水风扇装上。原装配件肯定贵。

网友:
要IP67的风扇,普通的不防水,用不了多久应该就会坏

网友C:
你拆错了,在另一面的有加油孔,不过最好换一个轴承风扇,只要外框尺寸一样就行。

网友:
换了吧,修了也用不久

网友:
换猫头鹰
换利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件130、上门110,贵吗?
一个工程师,来回半天,毛利110,一天毛利220,一个月是6600,还要除掉路费油费 ...

上门费50是行业标准,他们拿配件会是这个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拆错了,在另一面的有加油孔,不过最好换一个轴承风扇,只要外框尺寸一样就行。 ...

对面是死的,钻孔都是只看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了原理,及起到的作用。无非就是让冷气在箱子里均匀点而已。那么一个几块钱的散热风扇就可以吧。我家的 ...

接口,大小,电压,肯定是需要配套的,而且,如果不转就不循环了,所以一定要换。

楼主:
换了个新的,两三天就能听到运行噪音,比压缩机的还大。
这合肥凯邦家的产品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