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量产失败提示execute fail,怎么短接?

楼主(2021-08-01):
在淘宝买了个U盘,银灿IS903主控,东芝闪存(双贴),开始不知道量产软件窗口是可以向右拉伸的,没设置好就误操作直接量产了,表面上提示成功,但重新插上后提示executed fail,无法识别闪存。

按卖家说的,短接图1下方从左数5/6脚之间,提示can not find any match flash,最后只好返修(据说把闪存拆下清空才解决)。

收到返修的U盘后,用卖家的软件来量产,也确实成功了。仔细对比量产配置文件,发现他勾选了“Support DDR”,好奇害死猫,我试着不勾选这一项,结果量产又变砖,提示executed fail。在论坛查了一下,按图2短接R21和那个3个脚的元件(靠近闪存一侧),无效。

只有焊台无其它设备,请问各位大神要怎么弄,才能让电脑重新识别闪存?先谢谢了!

网友A:
你那个can not find any match flash,其实这个时候你刷新一下就识别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can not find any match flash,其实这个时候你刷新一下就识别出来了

当时试过修改903_FlashDatabase_V4.09.00.25和PNIndex_903_V4.09.00.25,都没成功

现在又是execute fail,不太确定短接图1下方左数5/6脚是否正确,怕又出现之前的情况而返修(卖家的态度早就不耐烦了)。

我看网上说要短接靠近U头的47/48脚,没敢试。。

楼主:
短接47、48脚后,又提示can not find any match flash
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47、48脚后,又提示can not find any match flash
求解!

闪存ID已经乱码了,主控或闪存可能有连锡或虚焊,检查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接47、48脚后,又提示can not find any match flash
求解!

短接47,48当然会造成CH0乱码。优盘不要断电,903软件关掉再开,看看是否你正确识别闪存。这是正确短接ROM的方法。要求优盘断电的时候用镊子这类工具短接,之后给优盘上电,电脑有反应后松开短接。903开卡软件就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47,48当然会造成CH0乱码。优盘不要断电,903软件关掉再开,看看是否你正确识别闪存。这是正确短接ROM ...

我一直是在上电状态短接,效果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是在上电状态短接,效果不一样吧?

那怪不得你会失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是在上电状态短接,效果不一样吧?

你这操作能成功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操作能成功才怪。

也算是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