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求帮助识别这个SSD是什么主控。SAGE S662ATQ

楼主(2021-08-01):
求助,这货是个什么主控?用来烧录黑群的固件,中途断开了连接,然后系统就识别为14G容量了。怎么弄?

网友A:
辣鸡主控 直接丢了吧 没啥折腾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辣鸡主控 直接丢了吧 没啥折腾价值

木有一点办法吗?还想着继续让它在黑群上发挥余热呢。

网友B:
SAGE的主控 这问题是主控问题 没救了,拆片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GE的主控 这问题是主控问题 没救了,拆片玩吧

好吧。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