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上功夫吗?耐杰锂电兼容镍氢电池

楼主(2021-08-01):
非常好奇天猫上
耐杰兼容irobot300系列拖地机电池
自我宣传的锂电通过看不懂的自定义技术兼容镍氢
今天拆解探秘,一看究竟,这样才符合数码之家传统

这是耐杰吹得玄乎的天猫描述

这是掰开后的情形

两只标注2800毫安时的聚合物电芯
吹得玄乎的新技术电路板,怎么看怎么像锂电池保护板
Mos管型号已经查到,小芯片型号没看清楚
请前辈们分析分析,耐杰这能实现完全兼容镍氢电池吗?

因为,忽悠是常态,吹牛在天猫不上税,耐杰这次到底吹牛了吗?容量肯定是吹牛了,电芯标2800,标签标3000

网友:
还算良心,2800标3000,神火的18650电池还能标9000

楼主:
@忘情居士 你好
我这个帖子,我想应该
又是你擅长的领域了,请过来帮瞧瞧

网友A:
耐杰电池之前买过,2600的电池,虚标LG3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杰电池之前买过,2600的电池,虚标LG3400

大神你好
之前我一直以为耐杰高举
不虚标大旗,坊间传说它14500不错
听到你的披露,我更相信数码之家帮帮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之前我一直以为耐杰高举
不虚标大旗,坊间传说它14500不错

之前我曝光过一个2800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91075-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情居士 你好
我这个帖子,我想应该
又是你擅长的领域了,请过来帮瞧瞧 ...

neurons clus反馈机制,搜了下,没找到确切的解释,电池出来三根线,2个线电源,一个是热敏电阻,应该是没啥通讯的。 模拟原装镍电充放电曲线,及机器识别信号,可能是指充电器把,这个没拆解,如果说的是电池,那就是瞎说了。。。兼容镍电的话,只要电池内阻小,保护板电流大,然后电压一样,基本上都能兼容了,没啥高技术含量的。而且这个电池用的端子和线材本身就电流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urons clus反馈机制,搜了下,没找到确切的解释,电池出来三根线,2个线电源,一个是热敏电阻,应该是 ...

你好,大神
我介绍一下背景
没拿到耐杰的电池前
我早就实现了原镍氢充电电路继续用
更换8.4锂电,能用,唯一就是末期达到8.4
锂电池启动保护,拖地机会红灯+蜂鸣,提示电池故障,拔出电源故障消失,拖地机正常使用
你是职业PCB设计的,你看看耐杰这电路能避免我遇到的问题吗?他能完美利用镍氢原来充电系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
我介绍一下背景
没拿到耐杰的电池前

感觉是不行。还是实测下把。如果行的话,不是电池会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不行。还是实测下把。如果行的话,不是电池会过充?

如果它电路实现
充电放电独立分开
且充电降压来避免保护
你能看出核心那个小芯片型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它电路实现
充电放电独立分开
且充电降压来避免保护

图片太模糊了,看不清楚字。看起来就普通的保护板芯片,没充电降压来避免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太模糊了,看不清楚字。看起来就普通的保护板芯片,没充电降压来避免保护的 ...

大神你好
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太模糊了,看不清楚字。看起来就普通的保护板芯片,没充电降压来避免保护的 ...

大神你好
你说看不清的
我重新拍摄了
请帮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元件

330欧姆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你说看不清的
我重新拍摄了

这个就查不到资料了。应该就普通的2节锂电池保护板芯片

网友:
我其实没有看太明白你的操作 , 你大概是想用锂电池 代替 氢镍电池 ,我先提出一个概念叫做电池利用率,比如锂电池过放电压3.2V ,充满电压4.2v 那么他的利用率在(4.2-3.2)/4.2 ≈ 23%   氢镍电池 1.4V满电  过放0.9v 那么利用率在(1.4-0.9)/1.4 ≈ 35%  这只是计算公式 我举的例子并不是实例 也不正确 实际6串的电池 氢镍电池 满电在8.4V  放电截至到6V 这里完全可以用两节4.2V的锂电池代替  你这不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充电电压设计会偏低一点  导致你使用充电满的锂电池 会超过最高电压 改造方法 在电池上并两个双向的肖特基二极管会有0.2v左右的压降(注意额定电流和内阻 电流要大  内阻要小 不然会影响放电)这样你的电池就不会超过机器识别的过充电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就是这个值如果要利用到比较合理需要仔细选取,至于过放的情况也有办法稍微麻烦一点就是加一个比较器和MOS管 ,利用读取的电压反向关闭电流输出(这样的方法要注意就是设置到默认放电然后 低压截至) 简单一点的办法就是买两个锂电池保护板  串联起来就可以了 最后在每个锂电池外加并联一个2M的电阻 ,让锂电池大致均压 不至于某一个发生过充或者过放 这样会导致有漏电流存在 不过这个值比较小 影响不大 我没太懂你具体操作  不过如果你要替换 就仅仅注意两个的过充和过放电压的兼容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2021-10-12):
太高级 看不懂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