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双头USB公头线

楼主(2021-08-01):
这双公头刷机线该怎么制作什么接,有知道的朋友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V+ D- D- GND一一对应就行了

网友A:
找两条不用的USB充电线剪开后,两个大头一段相同颜色线接在一起即可,当然要测试一下;如果能找到以前老式双公头USB移动硬盘连接线最好用,线又粗又结实。

网友B:
直接这样接就行了,楼上已经说了,如果觉得麻烦的话,买一个老式移动硬盘的这种线,都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这样接就行了,楼上已经说了,如果觉得麻烦的话,买一个老式移动硬盘的这种线,都一样的 ...

你这个错了,正接负,上边那位回复才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错了,正接负,上边那位回复才是正确的

正解

网友D:
是刷机顶盒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两条不用的USB充电线剪开后,两个大头一段相同颜色线接在一起即可,当然要测试一下;如果能找到以前老式 ...

有个移动硬盘线但不是双USB的,一头是小头一头两个公头USB,用表量可惜没数据那两根线电源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刷机顶盒用吗

是的,可惜没刷成功

网友E:
图3那样放,1对1,最后对最后

网友(2023-09-07):
引用 网友E:
图3那样放,1对1,最后对最后

是不是就是4楼说的那线接线?

网友(2023-11-14):
之前移动硬盘的线找不到了,然后找了一段USB线两边直连问题解决,USB口同一个方向,线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