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JBL tune225tws 蓝牙耳机如何充电!~

楼主(2021-08-01):
今天在跑步捡到一个JBL 的蓝牙耳机在原地等了半个小时没人来找回只好拿回家!试一下可以链手机,但不知如何帮他充电?

是有三个小孔的!~

不启动量三个脚是没有电压的,开启后红表笔插中间孔左右二边量都有1.33的电压,用电阻档量1和3脚不通的!无论开启或关闭,接4.2V正极插中间孔负极接另外二个孔充电也没有反应。
不知是不是一定要用充电盒才能充!有研究过蓝牙耳机的坛友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有个盒子吧
放里面就充电了

网友B:
明天继续老地方跑步,说不定就能捡到充电仓啦!

网友C:
内部有个充电检测电路,需要原充电仓配合才能充好电,既然已经拆开,可以临时搭线改装充电,注意充电电流最大只能十几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个盒子吧
放里面就充电了

是有一盒子充电的!我没有盒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继续老地方跑步,说不定就能捡到充电仓啦!

天天都会去跑的!~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有个充电检测电路,需要原充电仓配合才能充好电,既然已经拆开,可以临时搭线改装充电,注意充电电流最 ...

没有拆开!~只是用表笔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