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气体闪光灯的电容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楼主(2021-08-01):
如图,德国威马设备用信号灯,一般时间长了都是大电容鼓包了,把原装350v100uf电容更换为400v100uf的后用不了多长时间最多三四个月,原装的可以用5.6年,
再换就不起作用了,是这个电容和原装的不是一个类型的吗?

楼主:
如图所示啊啊啊

网友:
莫非有频率要求,等高人解答

网友:
可以看出来是个24V(升压)闪光灯电路,电容就是个储能作用,不应该有什么区别,看板子好像发热比较大,估计是某个元件老化,性能降低,导致发热过大所致。

网友:
电解电容一般都是热死的。看一下原电容的耐温,有可能是120度的吧。

网友:
闪光灯用的电容与普通电容有区别,具体差别是什么,没去研究过。

网友:
整流桥下面的PCB怎么烤的那么黑啊
可以看看其他原件是不是性能也劣化了

网友:
估计过热干了
要选耐高温的、容阻小的

网友:
闪光灯专用电容可以瞬间大电流放电的,普通电解经不住的,专用电容每次放电近似于短路,电流非常大的。

网友:
楼上正解,搜闪光灯电容就行

网友:
估计是性能上有差异的因素。再有看其空间热量估计也比较高。

网友:
要耐高温电容,而且是高频电容

网友A:
闪光灯专用电容有讲究,关键的是要“高频低阻抗”。除了耐压要达到要求以外(不要过高,否则电容体积大),复合容抗一定要小。比较常见的外貌形式是细长条电容(不常见,价格比普通的要高一些。)千万不要用常见的矮胖电容。道理就是阻抗小,急速大电流充放电不容易发热,使用寿命长。经验之谈,供参考。

网友:
那个灯管也是有寿命的,启动电压会越来越高,最终就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光灯专用电容有讲究,关键的是要“高频低阻抗”。除了耐压要达到要求以外(不要过高,否则电容体积大), ...

按照这个解释的话电容坏了应该换一个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会不会对其他原件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