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什么胶修补安全钥匙耐磨性好一些?

楼主(2021-08-01):
如图,设备上的锁安全钥匙,每天要开一次,时间长了就磨损了,琐是进口的7000多块,钥匙不单配。我用ab胶补缺口可以用但是不耐磨,请问大家还有什么材料修补耐磨性好刚性好点?

网友:
 去3D打印吧。

网友:
用黄铜倒模铸造一个,这么贵,值得了

网友:
照着这个尺寸用金属加工一个,最多几百块

网友:
锁子这么贵,钥匙这么差,搞个铜的或者不锈钢的就可以,测量好尺寸,找人做几把,也就几十元的事情。

网友:
淘宝上找CNC加工的让他们用不锈钢给你雕一个。

网友:
换锁,一了百了

网友:
黄铜CNC一个

网友:
买一根差不多大小的扁铜  自己截断 2根长的  2个小的  自己用烙铁焊接

网友:
估计里面应该还有玄机

网友:
这么贵的锁钥匙用锌合金?太坑了吧。非用不可的话还是铜或者不锈钢机加工出来的比较靠谱,比锌合金硬度高的胶没怎么听说过。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设备,那拆了锁,直接换个开关完事儿
如果是公家的设备,那算了,公家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1、塑钢泥
2、ab胶加点金属粉
3、换锁

网友:
当然是铸工胶!

网友:
有一种金属修补胶,2合一的。修补后强度很大,可以机加工。

网友:
出图,雕刻机雕一个不锈钢的

网友:
估计钥匙里边可能有磁铁啥的吧

网友:
铸工胶呀 好用不贵

网友:
塑钢泥试试看

网友:
拆下来拿去做个铜的,找个加工的地方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