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之前看坛里刷万用表,改万用表,有没有改电阻档也叫的

楼主(2021-08-01):
测电阻,只要不是OL就蜂鸣,有没有这样改的,看之前就是改9999,改背光时间之类。就没动
上个最近研究的东西,3轴云台驱动板,大疆御2的

正面大方块mp6536电机驱动,小的降压
主芯片70n19拆下了

反面小的mp66角度传感器,大的驱动芯片

网友A:
论坛own的蓝牙万用表,二极管短路不蜂鸣。
ut61e,二极管短路直接蜂鸣。。
我觉得短路蜂鸣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
我记得我19.9还是多少买的那个万用表有个短路档啊...

网友:
蜂鸣档本来就带电阻测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own的蓝牙万用表,二极管短路不蜂鸣。
ut61e,二极管短路直接蜂鸣。。
我觉得短路蜂鸣还是挺有用 ...

我看一修手机的,他只要有电阻就叫,方便查线,因为中间可以串缓冲电阻,普通蜂鸣档电阻高不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