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动车充电器检测仪

楼主(2021-08-01):
拆个电动车充电器检测仪

网友:
第一次见,专业的检测工具

网友:
就是是电压电流表

网友:
原来是电压电流表头,外加供电电阻稳压管,负载电阻。

楼主:
正确,就是个一般般的数码管显示的电压电流表头。

网友:
充电电流电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