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制作视频相册、转换视频,占用率高的是CPU还是显卡?

楼主(2021-08-01):
最近有计划升级一下电脑,但不知用不用插独显

网友:
看你用什么转了,如果用CUDA的话肯定要独显,用intel的那个技术的话就不用,想质量好的话还是用CPU软压,CUDA之类的画质有时候很不好

网友:
这些年都是用集成显卡的电脑,所以占用的是CPU

网友:
看你用什么软件(还跟版本有关系),不过配置高总没错,主要还是钱包的问题...

网友:
pr吃CPU,达芬奇吃显卡,x265和x264是软压吃CPU,nvenc、cuda、intel quick sync是硬压吃GPU

网友:
视频用的是CPU,但如果你用的高档显卡比CPU事半功倍。

网友:
同时建议SSD服务器性能高回写的,高性能的。

网友:
那要看用什么软件了

网友A:
不管是什么软件,CPU承担的比例更高。
显卡如果支持硬解,而且软件也能开启,可以缓解CPU的压力。
你压片的时候看一下:任务管理器->性能->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什么软件,CPU承担的比例更高。
显卡如果支持硬解,而且软件也能开启,可以缓解CPU的压力。
你压片的 ...

44%,可见用了一个核

网友:
当然是CPU了,这个是软件的活,有点类似解压和压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