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空调RN02A/BG摇控器拆解

楼主(2021-08-01):
电池漏液了,拆开洗了一下。

楼主:
运气不错,清洗后正常使用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还有一个没背光的
碱性电池漏了?

网友:
橘光,果断好评

网友:
背光能不能改亮点,晚上看不见

网友:
数字真难看

网友:
铜箔线路板的好评,现在好多都是碳膜的,一到时间就烂了,如果碰到漏液99%完蛋

网友:
数字是我看过最丑的空调遥控器了。

网友:
应该说发现比较及时 ,没有造成进一步的腐蚀

网友A:
美的空调原配摇控器,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
还不错,硬芯的

网友:
我家的这个无背光而且还是加不了背光的那一版电路,哎~

网友B:
这个有带背光的,外壳容易发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带背光的,外壳容易发黄

这个用了六年多了

网友:
带背光的遥控器,缺点是电池不耐用。

网友:
电池漏液会浸入到基板里,导致慢慢出奇怪故障,清洗都不能完全改善

网友:
锅仔片那种怎么修啊。拆开看过目测外观无异常,偶尔按下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的空调原配摇控器,做工和用料不错。

赞同,特别是电路板上的丝网印刷字体,居然标注了元器件的型号,这对维修来说太便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