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烧坏的12v电源板,查不到这6脚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8-01):
小东西一个,周末没事练练手,一共才几个元件,没修好有点不爽。
- - - - - - - -
正文开始:

前几天有个小电源坏了,周末拆开发现烧了些元件:
【方形保险、MOS管、0.47Ω碳膜电阻、100Ω贴片电阻】

全部换上后,串灯泡还是短路,后来排查把整流桥也换上了(旧整流桥是MB10F,检测没短路,不过读数有点异常,手上没有,暂时用ABS10替代)。

整流桥换上后,终于没短路了,不过通电没有输出,测试有电压到输入MOS管,但MOS管没电压输出。

该换的几乎都换了一遍了,几个电解电容也尝试换过,问题依旧,【只剩一个查不到型号的6脚ic了,有木有大佬知道可以拿什么型号直接替换?】

《6脚ic丝印:ZBSH,照片里有放大图,查了许久查不到。》

补充内容 (2021-9-14 18:22):
【未解决】已换上OB2532芯片,有电压输出了,但是输出异常,电压一直上下跳动,跳动幅度有十几伏。(用串联灯泡大法测试,灯泡时亮时暗)

网友A:
应该就是这个:OB2532
1.GND
2.GATE
3.CS
4.INV
5.COMP
6.VDD

网友B:
好像听哪位坛友说功能相同的六脚芯片都是基本通用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C:
那个一般不是普通碳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这个:OB2532
1.GND
2.GATE

谢谢指导,我一开始猜测是OB2263但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一般不是普通碳膜电阻。。。

嗯嗯,应该是线绕保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听哪位坛友说功能相同的六脚芯片都是基本通用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

好像是有通用这说法,3脚外围电路要改动,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有通用这说法,3脚外围电路要改动,我也不太清楚~

测一下6脚芯片的几个脚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应该是线绕保险电阻。

一般来说如果MOS击穿并且这个检流电阻损坏的话,会导致高压失去对地的通路而往芯片的驱动脚走,如果没有保护措施的话芯片一般都会挂掉,所以你这个芯片很大可能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如果MOS击穿并且这个检流电阻损坏的话,会导致高压失去对地的通路而往芯片的驱动脚走,如果没有 ...

谢谢指导!当时换完其他元件依然没输出,后来测量了一下1脚(GND)与3脚之间短路,也就怀疑是ic挂了。不过没查到ic型号没有引脚资料,还得确定型号再换上。

网友E:
MOS管的散热环境好差啊,板子都烫变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的散热环境好差啊,板子都烫变色了。

哈哈,当时用它给lii-500充电器作供电,持续使用了大半天,一直接近满功率,没给它散热。

楼主(2021-09-13):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这个:OB2532
1.GND
2.GATE

已换上OB2532芯片,有电压输出了,但是输出异常,电压上下波动很大,波动幅度有十几伏。(用串联灯泡大法测试,灯泡时亮时暗)

网友(2021-10-23):
你这个是原边反馈的,波动大要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50V10U 那颗电容最好换掉试一下。

网友:
是南京微盟ME8320,希望楼主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