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开1T卡在Check ISP Running,选择512G开卡可以过

楼主(2021-08-01):
选择1GB缓存开1TB开卡就不过,一直卡在Check ISP Running,选择512MB缓存开512GB就能过,选择1GB缓存开512也是不过,双晶那个勾上去提示错误,求大神指点一下,用58XT是可以开1TB容量的,难道是缓存坏了一片吗??勾选 Dual DRAM后出现最下面的错误,不勾是出上面的错误   放弃挣扎了,改两个512吧。应该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A:
错误提示那么明显:dual dram mismatch,双通道内存不匹配

网友:
清空清空再试试

网友B:
换个单晶的1G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提示那么明显:dual dram mismatch,双通道内存不匹配

这个是勾上了双通道内存那个选项出来的错误,贴两片就要勾上那个选项么??,不勾的话是出最上面那个Check ISP Run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单晶的1G缓存

手上没有单晶1GB的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提示那么明显:dual dram mismatch,双通道内存不匹配

贴两片512缓存组1GB是不是要勾那个 Dual DRAM

网友C:
先测一下缓存看看,512M能开过那就第二片缓存重新焊接试试

网友D:
勾上Dual,选512M,就是1G的意思
不勾就选1G,一个意思,1G test不过就选dual 512,往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一下缓存看看,512M能开过那就第二片缓存重新焊接试试

焊了两次了,拆下发现没有连锡短路这些,焊盘和颗粒上面都看去很好的样子,两片缓存互换过都可以开过512。但是选择1GB就不过

网友E:
这个别挣扎了。。。。镁光有32CE魔咒的这̶个̶用̶S̶版̶本̶的̶L̶0̶6̶B̶固̶件̶才̶能̶解̶决̶。。。。。眼花了。。。。以为是MLC呢,TLC的B16随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勾上Dual,选512M,就是1G的意思
不勾就选1G,一个意思,1G test不过就选dual 512,往往就可以了 ...

两个都试过了,1GB 卡FW    512报错底下那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别挣扎了。。。。镁光有32CE魔咒的,这个用S版本的L06B固件才能解决。。。。。 ...

这个是B16吧,我猜是他的板子不支持双晶颗粒,
镁光还有双晶缓存诅咒,双贴16CE,同一个固件只能用单晶的才能开卡,那才叫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B16吧,我猜是他的板子不支持双晶颗粒,
镁光还有双晶缓存诅咒,双贴16CE,同一个固件只能用单晶的 ...

眼花了、、、、以为是MLC。。。TLC应该是他手法问题

网友:
2颗512M缓存那就设置512M然后勾选dual dram   检查下缓存的参数频率或者换个开卡工具版本

楼主:
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救,买了两片1GB的缓存试试到手换单片1GB的镁光缓存看看了

网友G(2022-10-24):
我58h开l06b也是报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没有大佬捞我一下

网友(2023-10-30):
引用 网友G:
我58h开l06b也是报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没有大佬捞我一下

楼上的,我跟你一样,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楼主解决了怎么不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了怎么不发出来

换板子,我之前也是这样,直到昨晚才开出来2T盘,l0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