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汽车LED近光灯,顺便请教如何驱动

楼主(2021-08-01):
网上买了个汽车拆车近光灯,想着用LED制作补光灯

中间有个小LED卖家注明是3V的,果然用纽扣电池就能点亮

灯壳上面,金属结构

灯壳下面也是金属的,散热应该够狠

点亮测试,一开始是0.9A,很快就下降到0.3A,估计是直接连接的没有驱动

拆开是两颗LED,紫铜灯板,一横一纵并联

两个灯板上分布着数量不同的贴片元件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灯板的电流应该是多大的?灯珠是什么牌子?为什么两颗灯珠周边原件不同?
还望大神们给以指点。谢谢

网友:
四串灯珠,12V左右,横流1.0~1.8A左右吧,

网友A:
12V没错就行,直接驱动,你电瓶有50A,它不会用完50A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没错就行,直接驱动,你电瓶有50A,它不会用完50A的。

楼主说了,3V的纽扣电池都能点亮,不会是12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了,3V的纽扣电池都能点亮,不会是12V的吧?

3V是中间单独的行车灯,两边两颗是12V的

网友:
楼主纽扣电池点亮灯珠,用万用表测量灯珠端电压,如果灯珠端10多伏,应该里面有升压驱动。再用可调电源逐渐提高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变小时大概升压恒流。

网友:
自己改造的啊

网友C:
我也拆了这个灯总成,大众迈腾b8,有驱动在灯壳上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8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拆了这个灯总成,大众迈腾b8,有驱动在灯壳上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能测一下近光灯正常工作电流是多大吗?

楼主:
有人知道这个LED正常的工作电流是多少吗?

网友(2021-10-05):
引用 网友A:
12V没错就行,直接驱动,你电瓶有50A,它不会用完50A的。

不限流烧的快

网友:
反射式没什么用啊,
还不如30一个的小系双光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