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关于WERA维拉扭力扳手设置扭力读数的准确性

楼主(2021-08-01):
买了一把B2一把A5两把扭力扳手,到手后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设置扭力读数时,例如10、20、60N的刻度,以前用过的世达和吉多瑞的扭力扳手,主刻度对准整数时,下面的微调刻度记得都是能对准0的,例如我现在设置主刻度30N,旁边的小数刻度应该是对准0的,如果想要设置33N,那就把小数刻度调整到3,就是30+3N。
但是现在收到的两把扳手整数都是对不准0,设置到0会有两种情况,要么主刻度偏上,要么主刻度偏下很多,请问有经验的朋友,一把工作正常的扭力扳手设置扭力时是不是,整数扭力是不是应该小刻度对准0才正常呢?
(照片不存在视角偏差的问题,这个已经反复确认过)

网友A:
只是让你大概了解一下,想要精确的力矩需要专业的力矩扳手,都是好几千一把,这种靠弹簧弹力的经确度不会很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让你大概了解一下,想要精确的力矩需要专业的力矩扳手,都是好几千一把,这种靠弹簧弹力的经确度不会很 ...

专业的力矩扳手,是靠什么来保证精确度的,不是弹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力矩扳手,是靠什么来保证精确度的,不是弹簧吗

一般行业里的手动扭力扳手如果世达、维拉、吉多瑞、伍尔特、哈蔡特都是弹簧的,所以2楼说的可能是生产线上那种电子预制扭力的,但是一般维修领域现场使用的多数肯定都是弹簧的。并且前面提及的几个牌子已经是一般维修行业的1线大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行业里的手动扭力扳手如果世达、维拉、吉多瑞、伍尔特、哈蔡特都是弹簧的,所以2楼说的可能是生产线 ...

从你的描述中,感觉到扭手扳手的差分齿轮有问题,需要重置归零。

如果自己有力矩标准器,可以自己校准一下;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需要达到0.1级,可以直接归零试试。

网友:
丝杆有旷量的问题,有把扭力扳手也是这个问题,精度正常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
wera原来的好多都是英国norbar代工,正经英国产,现在换台湾产了,如楼主手中的。台产也能用,精度也达标,但是不值那个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