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移动的新魔百和机顶盒信号太差了,给他加个天线

楼主(2021-08-01):
就这家伙移动的师傅安装的时候非要有线连接,不然用无线,说用了无线他会被扣钱。。。。。拿到手先刷机,刷完了无线连起,信号贼差,怪不得不让用无线

拆开看到一个2.4g小天线

外壳开个洞,手头没电钻直接上烙铁

老路由上找个天线怼上去

铁皮天线拆下来

稍微有点高,烫平,正好卡住天线

装回去发现应该用黑色天线的。。。。懒得换了

然后又去测了速

信号强度高了几个dbi,基本就是误差范围。。。。改了个寂寞

网友:
不错了,我这给的,都没有无线芯片

网友:
为什么改的那么自信,还先打孔!就没有留下改回去的余地。

网友:
是啊我也觉得打孔没意义,线留长点还可以做移动天线,对信号不满意还可以随意更换,改的思路有很多,继续改,是在不行直接拔线放到需要连接的设备跟前

网友:
s905l刷机资源太多了,

网友:
有线有有线的好处,不过我也喜欢是无线的,方便

网友:
那是因为大部分的个人用户光猫的无线基本上都是个摆设 离开几米就差的不行

网友:
这玩意到时候玩意要退网需要退回去的吧。不过随便弄个盒子都可以。

网友:
广东的201盒子连无线芯片都没有。。。。301就有

网友:
我这移动新版本中兴盒子已经没有无线芯片了,说实话楼主这个天线加了基本没有用,天线和无线芯片信号没有匹配起不到多少效果的。

网友:
差评,不是可拆卸天线

网友:
可以刷机啊。

网友:
信号太差劲了。会不会你的天线太水了

网友:
做工的确太差了,我的是移动魔百盒M301H妥妥的好用了。

网友:
这玩意无线只有2.4g 没有5g 我家的无线也用过 不理想 还是用了有线

网友A:
无线速度不行 100Mbps都没有。还得有线 有线换台还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线速度不行 100Mbps都没有。还得有线 有线换台还快

无线速度看电视没问题。想速度快得没短板,发射接收的都得好,而且和使用环境相关。邻居们如果用了大功率的路由,你用小功率的肯定劣势,这也是军备竞赛/内卷。

网友:
路由器的天线,不要改。都是厂家调试好的,你改了可能会适得其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速度看电视没问题。想速度快得没短板,发射接收的都得好,而且和使用环境相关。邻居们如果用了大功率 ...

我自己wifi用网桥改的。5G频段 30dBm就是1W的功率

网友:
呃,我有个同款刷成砖了,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