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九阳电磁炉JYC-21FS37,修一下按键乱跳的问题

楼主(2021-08-01):
这个电磁炉前几年也是按键乱跳,拆开了发现里面有个蟑螂。清除了就搞好了。
这一次又是触摸按键乱跳。把板子全部清理了一遍。把主板和按键板都喷了公司里面的三防漆。
现在问题来了。 开机键没作用了。不知道是不是三防漆的问题。

楼主:
按键板两颗IC:一个是HCF4052(切换芯片)
另外一个是TM1628(显示驱动芯片)
奇怪的是没有找到触摸芯片?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你确定铜箔板的铜箔没断吗,第一张图有些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铜箔板的铜箔没断吗,第一张图有些腐蚀了

用表量过的没断,现在不清楚的是到底是开机键无作用?还是所有键无作用,因为不开机其他键没法测试有没有用!

网友:
战术拖鞋

网友:
查一下5V有没有电到及那个四环电感,要不然拆其他按的三极管掉换一下试试

网友B:
这电磁炉不错,铜线盘还是触摸式。不少铜线盘炉都是按键式的。

网友:
新的电磁炉早就全部触摸式控制了。

楼主:
已经修好了,HCF4052第6脚和铜皮开路,重新接好ok了。不用表量,看不出来开路。

楼主:
接好线以后。把背面用透明胶纸包起来。再喷了一层三防漆,双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磁炉不错,铜线盘还是触摸式。不少铜线盘炉都是按键式的。

10年前300元买的,以前的货没有偷工减料。不过五年前也受潮烧了一次。换了保险管,IGBT,桥堆,8050,等元件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