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求助,ESP32在使用MPU6050时遇到的问题,从串口返回到电脑的数值无规律抽风

楼主(2021-08-01):
如题,ESP32读取MPU6050,从串口返回到电脑的数值无规律地间歇性抽风,如图。------

---串口监视器---

---绘图器---
读取期间已经保证不受外力影响。程序使用Adafruit_MPU6050库的示例,使用IIC连接。
目前排除串口(的波特率)、连线、MCU故障的问题,不排除是IIC时序和速率上出了问题。
使用328P时便没有这种问题。

期待各位大佬的热心指点~

网友:
不会玩  拆了一个ESP32在手里拿着不会玩

网友:
先分别换esp32和6050,排除模块本身问题,然后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iic波形,同时要注意自己接线,个人看法,问题在6050。仅供参考。

网友:
是不是刷新速度太快了?

网友:
I2C两个电阻多少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