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慧荣SM2258XT主控固态硬盘开卡成功教程

楼主(2021-08-01):
固态硬盘里采用慧荣主控的品牌很多,其中常见的有SM2258XT,此主控的固态硬盘要是坏了或者掉盘了,在保质期里的可以返厂维修,如果过保了,我们还是有办法自己修复的,方法就是用开卡软件来开卡,下面U盘网就教大家怎么对SM2258XT主控的固态硬盘进行开卡修复的教程。

  首先拆开ssd看方形的主控是不是SM2258XT,如下图,其他慧荣主控除了开卡软件版本不同,其他的也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
写三行就没了吗?

网友:
这也能通过审核吗

网友:
水贴???教程就这?

网友:
果然就是不怕训的

网友:
参考这个设置图

网友:
什么是专业,这就叫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