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云米Super Pro子母双RO净水器体验测试:畅快出水,放心饮用

楼主(2021-08-01):
生活中的自来水要经过混凝、沉淀、过滤等简单的处理过程,最后由送水泵高压输入自来水管道。整个过程要经过多次消毒,但自来水消毒大都采用常见的氯化法,也正是自来水中残存大量的杂质、铁锈、重金属、余氯等有害物质,在口感上也会出现涩苦感,如果长期饮用未煮沸的自来水,轻则会引起腹泻呕吐,重则会引发肾功能衰竭,严重危害身体健康。为了满足家庭安全用水要求,近年来家庭净水器开始进入到千家万户,除了国际大牌厂商外,国产净水器也在迅速崛起,其中云米作为中国智能家居产品的领导品牌之一,其产品涉及范围从冰洗到空调燃气,再到净水器,每款产品都深受互联网年轻用户喜爱,这次非常有幸拿到了云米·泉先AI净水器Super Pro子母双RO净水器,与之前拿到的云米·泉先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小白龙相比,体积增加了不少,但出水率提高了不少,接满3L水盆大约只需要180秒,能够解决大多数急需用水的住户,至于这款产品的实际体验效果如何?

【外观】
云米·泉先AI净水器Super Pro子母双RO净水器的外包装还是采用了和大多数电器一样的包装,外层为牛皮纸硬纸壳,在运输过程中能够起到很好地保护作用。

打开包装箱后,发现云米·泉先AI净水器Super Pro子母双RO净水器在体积上确实不占优势,尺寸为443mm×164mm×431mm,比起之前体验的小白龙大了不少。

在机身正面是“Super Surging”字样标明了这是一款大通量净水器,在产品名——云米·泉先AI净水器Super Pro的下方用1200G标注了这款净水器的出水效率。

在机身底部只有一个V字图案的云米LOGO标识,而泉先那个镂空的LOGO设计在了面板顶部。

前置面板也是可以揭开的,这个设计与之前体验过的小白的如出一辙,同样在前置面板背后贴有注意事项和智能连接操作步骤

这次云米·泉先AI净水器Super Pro子母双RO净水器一共有三个过滤芯。

5in1滤芯、副RO 400G滤芯、主RO 800G滤芯都设计了专门的把手,用户可以很方便把每个滤芯拔出来。

至于每个滤芯的具体参数和净化效果会在后续【滤芯】环节中详细介绍。

每个滤芯逆时针旋转90°即可打开。

在净水器的底部一共有两排五颗指示灯,其中第一排为WiFi、休眠指示灯,第二排为副RO 400G、主RO 800G指示灯、5in1复合滤芯指示灯。除了工作指示灯外,还有两颗触摸按键——选择与复位键。

净水器的侧面几乎没有什么特殊装饰,只在每个滤芯的中轴线位置都有一个横凹槽设计。

如果你凑近看,你会发现每个横凹槽内都标注了滤芯的型号。

在机身侧面是1200G标识,这也意味着这款净水器可以每日24小时可以制水1200加仑,相当于普通净水机制水量的两倍之多。

在机身顶部是净水器防冻温馨提示,其实大多数家庭安装净水器都会选择室内,一般在北方冬天室温也会达到16℃,并不用担心净水器会结冰。

净水器的背面是一块不可拆卸的黑色面板,整体有点和电脑机箱相似。

在背面顶部是净水器的参数铭牌信息,其中包括了产品型号、额定电压、额定功率、工作压力等参数信息。

在净水器的背面底部是进水管、纯水管、浓缩水接口,这三个接口都用橡胶塞覆盖着,有效防止灰尘、细小颗粒物进入接口。

除了三个接口外,在接口的旁边还有一根电源线和连接端子,这些具体操作会在【安装】环节中详细介绍。

在净水器的底部贴有四个橡胶垫,不过这四个橡胶垫的贴合方式有点糙。

【滤芯】
滤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净水机的净水效果,云米·泉先AI净水器Super Pro子母双RO净水器配备了三根滤芯,一根是5in1复合滤芯,一根是主RO 800G反渗透滤芯、一根副RO 400G复合滤芯。

云米·泉先AI净水器Super Pro子母双RO净水器采用横抽式滤芯设计,同时再搭配易握把手设计,厨下换芯时无需移动机器,完全不必担心家人换芯困难。

三根滤芯从外观尺寸上没有什么差异。

5in1复合滤芯是将高密度折叠式PP滤芯、前置碳棒滤芯、高效阻垢剂、后置碳棒滤芯、后置无纺布集成在了一起,其高密度折叠式PP滤芯可以拦截泥沙、铁锈等大颗粒杂质,前置碳棒滤芯可以吸附余氯、异味、异色等,高效阻垢剂能够有效减少水垢的生成,延长反渗透膜的使用寿命,后置碳棒滤芯能够改善口感、入口清冽,后置无纺布可以拦截后置少量碳粉,使得出水更纯净。

除了5in1复合滤芯外,云米这款净水还配备了进口陶氏/苏伊士/海德能/东丽RO反渗透膜800G,过滤精度高达0.0001微米,能够高效滤除水垢、重金属、细菌及有机物等,有效保护家人健康。

为了不浪费每一滴自来水,经过主RO 800G膜后,还要经过副RO 400G复合滤芯,其滤芯主要由碳棒滤芯、高效阻垢剂、反渗透膜构成。

【配件】
在配件方面,依旧是“老三样”:自来水软管、纯水软管、浓缩水软管。

每根管子不仅用颜色做了严格区分,而且在插口处还有贴纸提示。其实在安装的时候完全不必担心这三根管子插错,因为三根管子的粗细是略微有点不同的,即使用户盲插,多试几次也能插入正确的接口。

在配件中还赠送了OLED智能屏显龙头,做工精湛,摸起来少了一丝冰凉感。

出水口处内壁没有分流设计,所以在制水时还是稍微有些溢溅。

在龙头开关处采用了短柄设计,在用惯了长柄旋开以后,老感觉到这个短柄设计有些不顺手。

最后云米·泉先AI净水器Super Pro子母双RO净水器还赠送了一个三通阀,其不仅做了开关旋钮设计,三通阀的一端还集成了自来水软管接口。利用这三枚卡圈可以很好地固定水管与接口,有效防止漏水情况。

【安装】
一般双水槽都会预留两个龙头安装孔的,其中一个便可用来安装净水器龙头,在安装水龙头之前,需要将纯水管与水龙头连接,这次的纯水管接口隐藏在了螺纹卡扣处,安装时用户需要将螺纹卡扣拧开。

水龙头安装完成后如下。

再把龙头的电源端子与净水机的电源端子连接起来,用固定阀将其固定。

接下来将三通阀安装到冷水阀上,把自来水软管的固定螺丝取下。

把自来水软管插入三通阀中,用固定螺丝将自来水软管固定好。

最后就是将“老三样”插入净水机中,在每根软管的接头处不仅做了清晰的标注,而且还做了刻度标识。

【操作】
在安装好之后,拧开出水控制阀时,稍等片刻纯水便可从水龙头出来。拧开水龙头之后,云米·泉先AI净水器Super Pro子母双RO净水器令人比较惊讶的一幕是,这出水量太大了。

水龙头搭载了OLED显示屏,根据屏幕显示便可判断出滤芯的使用寿命,当滤芯使用寿命耗尽时,显示屏的指示灯会由蓝色变为黄色。

【水质】
云米·泉先AI净水器Super Pro子母双RO净水器采用了行业首创的子母双RO反渗透技术,经过RO主膜过滤后的废水,还要再经过RO副膜再过滤一次,这样经过双层过滤后的废水比更低,同时RO副膜还能起到保护RO主膜的作用,这样通过更换成本较低的RO副膜就能保持出水量持久澎湃。

为了看看这款饮水器有没有宣传得那么好,接下来进行一波硬核的水质测试,水质测试包括了TDS水质测试、余氯检测、PH检测、活性水检测、钙镁离子检测和电解水测试。
首先来看看净水机过滤后的水的TDS值,在查看测试结果前,先来科普一下TDS,TDS值越高,就表示水中的杂质越多,通常0-9之间为纯净水,10-90之间为山泉水和矿化水,90-250之间为净化水,260-600之间为自来水,600以上为污染水。未经过滤的自来水的TDS值为268,应该属于自来水的范畴。

经过云米·泉先AI净水器Super Pro子母双RO净水器过滤后的纯水的TDS值为61,已经达到山泉水和矿化水的标准。

第二项是余氯测试,各取20ml自来水、纯净水,滴入两滴余氯试剂,可以看到自来水中颜色稍微有一丢丢变黄,说明水中还有余氯,而纯净水中还是无色,说明水中没有余氯,证明净水器有去除余氯作用。

第三项是水的酸碱度测试,各取50ml自来水、纯净水,滴入2滴PH试剂摇匀,自来水(左)逐渐变为深蓝色呈碱性,而纯净水(右)逐渐变为绿色呈中性,说明这款净水器有中和水质作用。

第五项是钙镁离子检测,各取20ml自来水、纯净水,滴入一滴钙镁离子检测试剂,两杯水都显示紫红色,表示水中含有钙镁离子,所以经过净水器过滤后的水并没有把钙镁离子过滤掉。

第六项是活性水检测,各取20ml自来水、纯净水,滴入五滴活性水试剂,水样变黄为非活性水,水样变红则是活性水。经过净水器净化的水已经改变了水质的活性。

第六项为电解水测试,各取50mm自来水、纯净水,将电解器的铁棒铝棒分别放入待测水样中,经过两分钟电解,可以发现自来水已经变为黑色,说明自来水中含有锌、铅、汞、铜、铬、锰、镉等重金属,而纯净水颜色呈黄色,说明经过净水器处理的水中还有氧元素、微量元素、各种有机矿物质。

【总结】
云米·泉先AI净水器Super Pro子母双RO净水器,比起同类竞品来说,在体积上并不占据优势,当将在防止在自家橱柜中,柜门稍微有点掩不上。不过在滤芯方面,RO主膜搭配RO副膜,双重过滤,在不轻易浪费一滴自来水的同时,还去除水垢、重金属、细菌、余氯而保留了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在废水比方面,云米这款净水器废水比仅为3:1,比国家一级水效还省水,不仅节能还能减少资源浪费。在智能化操作方面,可以将净水器联网,在手机端APP就可以实时了解滤芯的使用状态和水质TDS值,非常方便用户了解当前饮用水水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