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做了一个低频ID卡/门禁卡读写复制器 支持偏频

楼主(2021-08-02):
最近搬了住的地方,遇到了需要刷单元门禁的情况,研究后发现是低频ID卡,频率为125KHz。这个钥匙扣非常不好带,而且物业这边也不好打交道。
索性研究了以下发现复制一个并不难,自己复制一两次,也没必要买淘宝大几十块钱的手持复制器。
那就自己DIY一个吧。
先画原理图,这里用了一个内置比较器的小众单片机,直接节约一个LM358,由于不方便透露型号就打码了。
然后设计了多频率支持,支持基础的125KHz,以及各种偏频 250KHz 375KHz和500KHz 不过最后也没用上,复制了两三个楼,还是125KHz的比较常用。

绘制PCB,上半部分放线圈,起到个支撑作用,就没布线任何东西,用丝印画了个RFID的图标

三维预览如下 没什么复杂的东西 背面没有原件

自己绕了个线圈,面积大概5~6平方厘米,计算后大概绕80匝能达到325uH
用0.2mm的漆包线绕的,老老实实绕了80匝,其实很快 十分钟就绕好了。
由于没有电感表,接上4.7nF电容后测试谐振点

用信号源调个3.3V方波激励,调节频率,示波器直接找谐振峰值

实测谐振点在122.2KHz,距离125KHz很近了,没啥大问题 ,可以用了!
谐振峰峰值可以到16Vpp

放卡直接在示波器上就可以看见负载载波调制了 放卡以后峰值掉到13.6Vpp

可以看到清晰的曼码了

焊接完成图

这是检波电路比较器输出的曼码 波形非常清晰漂亮

如果卡放好 读一次卡要70mS

开机画面

按左键读取卡号 第一行显示卡号,用两种格式表示
第二行显示状态 和频率

按右键写入T5557卡片

写T5557其实非常简单,第0块直接写固定配置值,第1-2块写刚刚从EM4100里面读出来的64bit数据。然后读一遍校验就可以了
T5557由于没有校验 操作不当还是太容易写死的。最好多买几个

由于用了小众单片机和小众屏幕,且有些不方便的原因,源码和PCB就不上传了。各种关于EM4100读取和T5557模拟EM4100的教程,百度搜一搜非常多,就不重复一遍了

用了一个星期弄好,复制一次堆灰了 23333

楼主:
复制了一个超薄手机贴纸,现在太香拉,出门不用带卡了!

网友A:
呀,自带358的单片机?是芯片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硬件还是说芯片支持这个功能然后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网友B:
厉害!
原来的手机带NFC功能,复制过几张,挺方便的。现在的手机没这功能

网友:
大佬不说这怎么带大家玩啊

网友C:
加密的卡也能复制吗?

网友D:
快出个套件来福利一下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呀,自带358的单片机?是芯片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硬件还是说芯片支持这个功能然后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

不是自带358,是单片机里面有比较器。是个硬件比较器,直接从IO输入进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
原来的手机带NFC功能,复制过几张,挺方便的。现在的手机没这功能 ...

手机的NFC不支持低频卡哦,不然直接刷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密的卡也能复制吗?

加密卡肯定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出个套件来福利一下坛友

不如直接淘宝买一个其实更加便宜省事

网友:
大神放固件出来,电路图出来,大家 一起玩

网友:
线圈能做到PCB板上不?

网友E:
这年头,125k卡的门禁基本上都已经绝迹了。除非老门禁系统,一直有人维护维修。
不知道为啥,小区的门禁都是几年一换,估计坏了没人修。
而且现在门禁机带广告大屏了,估计都不要物业出钱。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练成的。从身边的问题入手。

网友:
单片机打码

网友F:
看样子用了华大的HC32F003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年头,125k卡的门禁基本上都已经绝迹了。除非老门禁系统,一直有人维护维修。
不知道为啥,小区的门禁都 ...

小地方用的还挺多的。我这边成功了我的住处和两家亲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用了华大的HC32F003系列。

不是哦。猜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