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 5A 适配器拆机,内置品形接口,预留+ - 输出端

楼主(2021-08-02):
本来功放板用的,最后发现其实2A就够,这个电源还大。

预留的+ - 输出,成品出线的是焊在背面的

内置品形接口,实际进线是焊在主板背面的 我大概理解为什么要如此费劲的再接根线出来了

背面

这胶应该是原厂的吧

国际版标识,宽幅输入

壳子还行,就是板子在里面会晃来晃去的。

拆的原因就是这个塑料片在里面,晃着卡拉卡拉的,真的怕是一坨锡,拆了就心静了。

其实10块钱买的时候,心里就有数。大概这货要不是粗犷风格,要不就是二次封装,果然是后者

网友:
拆机电源,后配的外壳:

网友:
感觉应该是换壳的

网友:
标准拆机电源,二次加工的

网友:
那不是预留的,剪线后留下的原装输出

网友:
翻新的电源。指示灯、线和壳子都是后面配的。还是可以用的,想要省心建议输出线还是换换,一般大电流的电源,输出那段的线都比较粗,负极的线都是包裹正极的绝缘皮上,还有磁环那些东西最大限度的减少干扰,这个线细太多了,而且正负极是独立的两条并行的钱

网友:
后配的外壳,里面不错的

网友A:
那两根牙签一样的输出线,能出5A吗

网友:
翻新电源,原板子做工和用料看着还不错。

网友B:
换壳电源,看到外壳的标签就懂了。好在做工用料还不错,多钱买的?

网友C:
拼兮兮几块钱买了一个所谓12V 3A的,测负载发现只有0.7A,拆开一看是山寨电源板再次焊接的,马上砸个稀巴烂拍照退款不退货

网友:
价格不错,才10元

也才买了个此类电源,估计也是旧机重包的,打着台达的标,但壳子一看就不象台达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拼兮兮几块钱买了一个所谓12V 3A的,测负载发现只有0.7A,拆开一看是山寨电源板再次焊接的,马上砸个稀巴烂拍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壳电源,看到外壳的标签就懂了。好在做工用料还不错,多钱买的?

10块包邮,买功放小板的时候捎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根牙签一样的输出线,能出5A吗

2~3A还行,小功放板凑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