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电信的光猫真舍得用料啊!超出我的意料。

楼主(2021-08-02):
本来以为电信的光猫很垃圾的,远远比不上我的k2甚至我认为在几个人使用下,k2的速度都要超过公司的思科无线路由(新买的),
但没想到竟然是256M的没想到竟然是256M的
没想到竟然是256M的

网友:
仅靠内存看不出做工好坏。

最多算堆料。

做工还要看电路设计,散热,系统优化等等。

比如用vXWorks系统的机子,8M内存能当其他系统32M用;iOS系统的4G顶安卓8G。

网友:
无拆机图无真相

网友:
电信的8145系列非常不错的

网友:
256M占用率都到62%了,怎么要用这么大内存呢

网友:
系统还是很垃圾

网友:
你的DNS暴露你的位置。我是0717的.用料不是单独看闪存,是多方面

网友A:
以前论坛看多了,以为
k2路由很好,就买了用了很久。后来用了别的路由才知道k2真的很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
以运营商那种尿性,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多给你内存,是不是固件里面埋了什么奇怪的代码?

网友:
楼主用K2做对比,真的开玩笑,现在用K2大多是小白,被人硬塞去用。
基本上稍为有点路由知识的,都不会用K2了。 K2现在的二手价,只是二三十块。
说k2速度比新买的思科还要快,更是笑死人。
有线方面, k2是百兆lan口和wan口, 现在新的思科不可能还是百兆的
无线方面,新的思科就算不是wifi 6,  2.4G都能支持超过k2的300M.  5G差距更大。 新的思科都有mu-mimo等不同的wifi传输新技术。 不太可能比k2慢。
无线传输,除了设计指标的快慢外,还有不同因素都可以影响无线传输速度。 例如摆放位置和高度, 频道的选择,接收的距离等都会很大程度影响传输速度的。

网友:
没有被诈骗的大量补贴,斐讯的玩意根本没人要。

网友:
上个图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
k2用料还是不错,特别是散热做得不错,内存可以升级到256M,flash也能扩展到32M(默认8M),其实升级一下挺好用,无线贼稳。

网友:
我的K2就是40块卖的,还是第一版,K2P卖了160,都是今年卖的,换成小米AX3600+AX6,现在还剩个K3C卖不出。

网友:
电信的光猫真舍得用料本来以为电信的光猫很垃圾的,远远比不上我的k2是怎么回事呢?电信的光猫真舍得用料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电信的光猫真舍得用料本来以为电信的光猫很垃圾的,远远比不上我的k2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让小编带大家一起了解吧。
  电信的光猫真舍得用料本来以为电信的光猫很垃圾的,远远比不上我的k2,其实就是没想到竟然是256M的没想到竟然是256M的,大家可能会很惊讶电信的光猫真舍得用料怎么会本来以为电信的光猫很垃圾的,远远比不上我的k2呢?但事实就是这样,小编也感到非常惊讶。
  这就是关于电信的光猫真舍得用料本来以为电信的光猫很垃圾的,远远比不上我的k2的事情了,大家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小编一起讨论哦!

网友:
K2原厂固件几天掉一次WIFI  后来刷成华硕的了 再没掉过 2年不用重启.

网友B:
可能不是为了让你用的好,而是为了后期能加些远端控制的东西,现在宽带报修,电信那儿先远程查看你的光猫是否正常,有问题才上门的。

网友:
和k2做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论坛看多了,以为
k2路由很好,就买了用了很久。后来用了别的路由才知道k2真的很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 ...

收发信号比k2强的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是为了让你用的好,而是为了后期能加些远端控制的东西,现在宽带报修,电信那儿先远程查看你的光猫是 ...

水果就能做到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