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士UPS几分钟就断电了,求推荐电池

楼主(2021-08-02):
之前用笔记本外挂硬盘笼,笔记本做了断电关机,UPS只需要保护我的硬盘笼,不需要大的,所以买了个很小的。结果今年换了PC做黑裙,然后几分钟就断电了,设置的自动脚本都没来及关机。客服说电池不行了,我一看时间,过保了10来天。客服说换电池挺简单,然后我不想买他们原装电池了,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牌子的,能不能推荐下能外接的电池。
如图,买的叫克雷士,不知道为啥现在叫保塔士了。

楼主:
买的时候想着360W能20分钟,我一个硬盘笼俩硬盘能用一天了,结果感觉是个大坑。

网友A:
直接换成APC UPS,有一款带关机控制的,论坛里有拆机,也就是300多块钱。不需要你设置什么关机脚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成APC UPS,有一款带关机控制的,也就是300多块钱。不需要你设置什么关机脚本了 ...

脚本很简单  黑群在PVE下虚拟的 恐怕还要设置脚本

网友:
有的UPS不管你的电池有多大,基本上都是10分钟左右断电

网友:
先把电池拆出来加点蒸馏水试试呢

网友:
直接去买组电动车电瓶,现在价格又不贵,还好用,记得以前拆过几个小UPS,里面电池就是跟早年电瓶车一样大的,替换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内置电池太少电量不够,可以考虑用线延长线电池放到外面,

网友B:
我就不懂为啥这种品牌还有市场,我都是低端机配santak,高端机配APC,这种整天通电的设备质量很重要

网友:
这个逆变电源不是UPS,满载只能续航几分钟而已,要想好用还得搞一套在线式逆变器,叫不间断电源。主要是它输出为正规的正弦波,而这种东西一般是输出方波而已,频率也不准确。

网友:
怎么着也得先把电池拆出来量个尺寸再想着去卖吧,这种一般是铅酸的,加点纯水试试也不能加多

网友:
楼主这种叫后备式不间断电源,一般停电后供电数分钟,还有一种是长延时不间断电源,供电时间取决于电池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不懂为啥这种品牌还有市场,我都是低端机配santak,高端机配APC,这种整天通电的设备质量很重要 ...

说了当时只带一个硬盘笼加硬盘所以买的,只带硬盘肯定没事的。

楼主:
可能是有个虚拟机关不掉,我给加个停止他的代码估计时间也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