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镍氢充电器不用滤波电容吗??

楼主(2021-08-02):
拆了一个 里面只有变压器,二极管,还有电阻。。。。都不用滤波电容么。

网友:
这叫高科技脉冲充电

网友:
据说这样的脉冲充电,是智能充电器的追求!

网友:
脉冲修复
返老还童

网友:
没见过,新玩艺吧?

网友:
铅酸、镍氢、镍镉电池的傻充基本都是这样的,相当于脉冲充电,对电池好一点,只要控制好充电时间就ok

网友:
工频变压器的吧,开关电源没办法不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