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上汽集团-通用新能源充电枪简单拆解,适用于全部国标新能源车型

楼主(2021-08-02):
简单拆解一个上汽集团的新能源充电器,适用于所有品牌的国标新能源车

正面外观

背面外观,代工公司名称,南京康尼

国标枪头

拆开后的全视图,上面为进线,下面4根为出线,分别为火线,零线,地线,CP信号线。

局部

控制板背面,三个LED灯采用独立小板

拆解完毕咯,结构简单但是做工细致。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是看着还是听养眼的。

网友A:
这个枪是起到保护和检测的作用吗

网友:
嗯,要对几十万的新能源车负责任的枪,不能马虎啊

不是几块钱包邮的手机充电线能比的

网友:
要把芯片型号打磨掉的不是好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枪是起到保护和检测的作用吗

这个充电枪就是给车子充电的,插220V家用电插座,然后可以给车子充

网友:
我家 的车配的充电枪是松下日本产的 没找到怎么拆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枪就是给车子充电的,插220V家用电插座,然后可以给车子充

这只是个充电线,电路是检测保护用的,充电机在车上。我在电动车厂干过。

网友:
这个会检测火线,零线和接地是否可靠,之后才开始输电

网友C:
这个设计看上去8A比较稳。。。

现在出厂大多数8A充电器了。。。
16A的充电器,一般直接插到继电器端子上面了,不走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个充电线,电路是检测保护用的,充电机在车上。我在电动车厂干过。 ...

嗯,是的,你的说法更严谨准确,确实车上有充电机,这个是充电枪是连接家用电和充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看上去8A比较稳。。。

现在出厂大多数8A充电器了。。。

8A充电器适用性更广泛一些,16A的插座更少其实不太方便,我自己网上买了可切换电流充电器

网友:
这种貌似简单只带握手协议的

网友:
说白了里面就是个开关电源+检测、控制、通讯电路

网友D:
这个有通讯协议 告诉充电桩电池的一些信息 然后有目的的进行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通讯协议 告诉充电桩电池的一些信息 然后有目的的进行充电

这是普通的交流枪,并没有直流枪的通讯。

网友:
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

网友:
我的理解这个充电枪就是一个高级一点的交流电源插头,可以检测插头的温度,后面充电器的工作状态什么的并显示的一个东西,如果后面的充电器工作不正常,可以断开交流市电的。
TSL的3如果完全充满好象一次要55度电,用220V的电是6个半小时,平均每小时10度电左右,也就是说充电器的功率在10KW的样子,而16A的话,充电功率只有3。5KW左右,十个小时才35度电,完全充电肯定要20个小时不到了

网友:
看这板材用料,以及焊点质量,心里说不出的慌!!!工艺和顶级比,还存在不小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