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抖音看到这个触摸电路,觉得挺好玩的,直接搭了下,就触摸不亮

楼主(2021-08-02):
抖音看到这个触摸电路,觉得挺好玩的,直接搭了下,就触摸不亮,有没有大神出来帮忙指导一下为什么,三极管我用的是S8050,电源用的是3v的2025纽扣电池

网友A:
如果是白光之类的LED,3V电压肯定不够。

网友:
把延时22U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
多等一会,你那电池容量太小,给那个22微法的大电容充电还需要一段时间。。。相对你那个纽扣电池来说。。

网友B:
问题可能在22uf上。因为它的存在,手指触摸对8050基极影响太小。
另外,除去8050压降,LED能够分到的电压只有2.3V,红黄绿没啥问题,白光蓝光有点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白光之类的LED,3V电压肯定不够。

谢谢,没有用白光的,晚上试下别的颜色LED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可能在22uf上。因为它的存在,手指触摸对8050基极影响太小。
另外,除去8050压降,LED能够分到的电压只 ...

谢谢指导,晚上再试试看下

网友:
R1   4.7K太小了吧,感应信号能多大?两个极片的或许还行

网友:
用摸死管来做更好实现,一个管子就行了

网友:
首先触摸上拉4.7K肯定是不行的,至少100K以上,这个电阻直接影响触摸灵敏度.然后22U串联一个大于47k电阻,还有LED直连电源和S8050那是不科学的,至少一个限流电阻,LED限流电阻阻值的计算方法:(电源-LED压降)/LED工作电流(非极限电流).

网友:
弄错了吧,接LED的应该用pnp管8550

网友:
买个TTP223 224 226触摸传感器触摸按键模块,3元2元,比这个简单和稳定的多。

网友:
两只三极管、一只LED、一只纽扣电池或者两节干电池,就能达到你说的效果。

网友:
这个电路电池负极最好能和手掌形成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