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西普尔sp90-48v铅酸充电器改成48v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1-08-02):
手头一个西普尔sp90-48v铅酸充电器,想改成48v锂电充电器,13串54.6v,综合各位大神的指导意见,切断浮充线路,保留两段充电,取得恒低压值54.8v,较54.6v多了0.2v,应该影响不大了吧,这样先用着了。另外发一张资料图,摘选自“颂雪的博客”,感谢颂雪大神!这个电压电流分析非常透彻。

网友A:
建议直接买锂电池充电器,改的敢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买锂电池充电器,改的敢用吗?

哦,已经有一个锂电充电器了,这又发现一个铅酸的,寻思着改成锂电充电器,这样就方便了,不用来回带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老站发过一个教程“爱玛原配2011款西普尔48V12AH电瓶三段充电器改锂电池两段充”

感谢大神!

网友:
这么一般的做工,改还是不如买新充电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老站发过一个教程“爱玛原配2011款西普尔48V12AH电瓶三段充电器改锂电池两段充”

大神,先根据你的资料,把那个303电阻取消了,这样只有低恒压值了,56.5v。

楼主:
根据网上大神的计算方法,恒低压值为56.5v,上拉总阻值为20k+22k+4.3k,共46.3k,目标电压54.6v,基准电压2.5v,对应的目标上拉阻值为(54.6-2.5)×46.3÷(56.5-2.5)=44.67k,46.3-44.67=1.63k,4.3-1.63=2.67,即将4.3k电阻更换成2.67k电阻,即可实现输出恒压54.6v,以上对吗?请大神指点

楼主: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5139308829253505290,这个是视频地址,提供了思路以及计算方法

楼主:
改造完毕,感谢各位大神指导建议!学习了很多,目前充电电流没有检测,刚来这边,工具配件也不齐全,等有机会再检测一下。

网友:
我也改过,明说网上直接买新的,价格便宜的大部分都是铅酸改的,有些黑心的板子都是旧的泡水的有泥。

楼主:
更正一下:上述方案里面,断开303电阻后,得到应该是恒高压,推算是59.9v,因为上臂电阻的432更换成392之后,获得54.5-54.6v的输出电压,已经插电池充电测试了,到54.5v-54.6v时转灯,同时风扇也停转了。我这走了好多弯路,没有电位器是一方面原因,总结了一下,断开相关电阻或者稳压管后,获得的是恒高压,这是我目前学习到的,感谢各位大神浏览指正。

网友C:
买个电压电流表装上。看是恒流恒压不。充满就停,我看你改的好。钱不是事,没多钱。主要是理论和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电压电流表装上。看是恒流恒压不。充满就停,我看你改的好。钱不是事,没多钱。主要是理论和技术, ...

也是跟着老师们学习,今晚又琢磨了一下,去浮充后,得到的是恒低压吧?